千兆以太网PCB走线问题

楼主(2023-03-02):
图中这样走线,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最好是等长差分走线。

网友B(2023-09-05):
间距是不是不太够?算过阻抗吗!

网友C:
差分线对注意等长,根据需要的阻抗计算线宽线距。两个差分对之间距离尽可能远。外面用大面积连贯地包围。

网友D:
间距至少要大于8mil,然后高速线必须走差分线

网友E:
需要控制100Ω差分阻抗,且不能跨分割布线,上下两层不要重叠布线,会有线间串扰,走线换层的地方打一对地过孔缩短回流地路径,并对差分线进行包地处理

网友F:
差分线对注意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