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对管检测室内人数并显示在LCD上六根线够吗?引脚咋配置的

楼主(2023-03-02):
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疑问

网友A:
LCD屏有十六位引脚六位不行,可以将它的引脚都接到P2上其中有三位RS,RW ,En要特殊注意RS是寄存器选引脚RW LCD上的PIN引脚用于控制您是要从LCD读取数据还是向LCD写入数据,En启用引脚用于启用显示。提供的思路:
用LCD显示,用红外对管检测室内人数对吧,你可以再程序里设置一个变量sum,使用两对红外对管,一个设置为前门,一个设置为后门.前门进入sum++,后门离开sum--,最后将unsigned int sum,进行个十百位分散到一个整形数组中,最后用LCD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屏有十六位引脚六位不行,可以将它的引脚都接到P2上其中有三位RS,RW ,En要特殊注意RS是寄存器选引脚RW LC ...

您好,我是想在51单片机开发板上实现此功能
我从网上找了一段程序,但是那是他自己焊板子重新定义引脚所写的,
我现在想在开发板上实现此功能
但是引脚之类的代码没有头绪
还有两个红外对管分前后再判断进出人,代码上使用判断语句,判断条件是如何区分先后从而加减人数的?
还有我看的LCD屏显示教学显示内容是静态的
如何显示动态的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