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 stm32f0304FP6单片机按键消抖程序

楼主(2023-03-02):
   stm32 的按键程序消抖的发一下,谢谢大侠

网友A: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key==1&&(K_UP==1||K_DOWN==0||K_LEFT==0||K_RIGHT==0)) //任意一个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消抖
                key=0;
                if(K_UP==1)
                {
                        return KEY_UP;
                }
                else if(K_DOWN==0)
                {
                        return KEY_DOWN;
                }
                else if(K_LEFT==0)
                {
                        return KEY_LEFT;
                }
                else
                {
                        return KEY_RIGHT;
                }
        }
        else if(K_UP==0&&K_DOWN==1&&K_LEFT==1&&K_RIGHT==1)    //无按键按下
        {
                key=1;
        }
        if(mode==1) //连续按键按下
        {
                key=1;
        }
        return 0;
}

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很卡,用不了

网友B:
if(POWER_KEY)//按键扫描
                {
                        Key_Count++;
                        if(Key_Count >= 20)
                        {

                        }
                }

网友C:
这也有必要问?但凡去看一下百度一下原理也不至于会在这发帖问,您是一点脑子都不想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卡,用不了

很卡正常,我一般用中断。

网友E:
用systick中断来判断呗。

网友F:
延时函数

网友G:
u8 key_Value = 0;//全局变量,用完置零
void key_Proc()//单键短按,1ms中断内运行
{
        static u8 Delay_XD=0; //消抖计数
        if(!Key_XX)
        {
                if(!Delay_XD)
                {
                        key_Value = 1;
                }
                Delay_XD = 50;//消抖时间
        }
        else //按键抬起
        {
                if(Delay_XD)Delay_XD--;//消抖
        }
}

网友H:
想认真学的,就用状态机去消抖
不想认真学的,直接延时,简单省事
连一个延时代码都不想自己写的............

网友I:
软件层面做消抖处理之外, 可以在按键与GND之间并联一个0.1nF的电容, 本人实测效果更好.

网友J:
判断两次读取,然后中间加delay就行

网友K:
能不用延时就千万不要用延时;从开始就打好基础;杜绝任何会堵塞程序的无意义延时;论坛里搜一下;有很多高手写范例  有用读按键标志位的方法;有用定时扫描的方法;一个按键消抖而已;只要搞懂原理了; 51 或者32 都通用;
http://www.51hei.com/bbs/dpj-1335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