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常用的SOC算法分享

楼主(2023-03-02):
SOC.h
#ifndef _SOC_H
#define _SOC_H
#define MAX_SOC 100    //1%/位        0~100%

#define MIN_SOC 0    //最小SOC

#define  ADJUSTCAP_OCV      1
#define  ADJUSTCAP_CHARGE   2
//范围0~999AH   3596400AS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As;     //1AH = 1*3600As

   unsigned long ulWh;    //电量 0.1Wh/bit

   unsigned char ucSOC;    //剩余电量 1%/位
}TSOCPARA;

extern  TSOCPARA g_SOCPara;

typedef struct
{
   signed long g_slChaAms; //充电累计容量

   unsigned char ucOriSOC; //充电起始SOC
}TCHAAHPARA;

extern TCHAAHPARA g_tChaAhPara;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alSOCTimesOut;
extern volatile signed long g_slAms; //JACK

void WriteAs(void);

void ReadSoc( void );    //从EEPROM读取SOC

void WriteDefaultSoc( void );    //写默认SOCEEPROM

void WriteSoc( unsigned short usSoc );    //写SOC到EEPROM

unsigned char CalAdjustCap( unsigned char ucSelect);

#endif

SOC.c
#include "TypeDefine.h"
#include "SOC.h"
#include "FM31256.H"

//安时*毫秒
//long型 最大596ah
//限制  500ah*3600*1000 = 1800000000Ams //1A*1ms
#define MAX_LIMIT_AMS 0x6B49D200 //1800000000Ams

TSOCPARA g_SOCPara;

//进行容量保存判断标准 相差值大小
unsigned char  g_ucSOC_Back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alSOCTimesOut;

volatile signed long g_slAS = 0;//当前容量
volatile signed long g_slAms =0; //JACK

//SOC累计标准 初始状态上累计 对应g_slAms 变量
signed long g_slInitAS = 0;//初始容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g_ucCalAdjustFlag = 0;

TCHAAHPARA g_tChaAhPara;

unsigned long diff(unsigned long w1,unsigned long w2)
{
        if(w1>w2)
                return(w1-w2);
        else
           return(w2-w1);
}

const unsigned int g_cuiOCVTable[ 5 ]={0,0,0,0,0};

const unsigned int g_cuiOCVSOCTable[ 5 ]={0,0,0,0,0};

/* lookUp1d
* ========
* Performs simple linear interpolation of a 2D map.
* Outputs are bounded by the upper and lower values
*
* Both axis are expected to be increasing in value
* as the index increases
*
* Return = -1 for error and 1 for success
* Params = int *ans         > an address to put the result
*          int x            > the x value to lookup
*          const int *xAxis > array of value for x axis
*          const int lenX   > length of x axis array
*          int y            > the y value to lookup
*          const int *yAxis > array of value for y axis
*          const int lenY   > length of y axis array
*
*/

int lookUp1d(int *ans,
                   int x, const int *xAxis, const int lenX,
                   const int *tab)
{
        int ret = -1; /* -1 is the error return value */
        int ix=0;

        /* make sure the lengths are good */
        if ( (lenX <=0 ) ||
                 (xAxis == NULL) ||
                 (tab == NULL)   ||
                 (ans == NULL) )
        {
                /* this has bad input data */
        }
        else
        {

                /* make sure it is in the boundaries before we do any looping*/
                if (x<=xAxis[0])
                {
                        x = xAxis[0];
                }
                else
                {
                        if (x>=xAxis[lenX-1])
                        {
                                x = xAxis[lenX-1];
                        }
                }

                for (ix=0;ix<(lenX-1);ix++)
                {
                        if (x>=xAxis[ix] && x<=xAxis[ix+1])
                        {
                                int x1,x2;
                                int z1,z2;

                                /* copy to a lot of temp variables to make code easier to read*/
                                x1=xAxis[ix];
                                x2=xAxis[ix+1];
                                z1=tab[ix];
                                z2=tab[(ix+1)];

                                /* then interpolate in the y direction for the answer */
                                *ans = z1+((z2-z1)*(x-x1))/(x2-x1);

                                /* indicate a valid result */
                                ret  = 1;
                                break; /* exit as fast as possible */
                        }
                }
        }

        return ret;
}

//返回: -1 for error and 1 for success
//参数:填充结果, OCV值
int OCV_SOC( int *resSOC, unsigned int uiVolt)
{
        int res = 0;

        res = lookUp1d(resSOC,uiVolt,g_cuiOCVTable,5,g_cuiOCVSOCTable);

        return res;
}

//两种方法修正实际可用容量( 不考虑老化 )
unsigned char CalAdjustCap( unsigned char ucSelect)
{
        int res1 = 0, res2 = 0;

        unsigned char ucMaxSOC = 0, ucMinSOC = 0 ;

        unsigned long ulTemp1 = 0,ulTemp2 = 0;

        res1 = OCV_SOC( &ucMaxSOC, ECU_Rt.maxv );

        res2 = OCV_SOC( &ucMinSOC, ECU_Rt.minv );

        if( ( 1 == res1) && ( 1 == res2))
        {

                if( ADJUSTCAP_OCV == ucSelect)
                {
                        //OCV 法 EV HEV
                        //OCVmax => SOCmax   OCVmin => SOCmin
                        //Cpack=SOCmin*Crate + ( 1 - SOCmax) * Crate = 60 + 30  = 90Ah
                        ulTemp1 = Sys_Rt.Type_Cap;
                        ulTemp1 *= ucMinSOC;

                        ulTemp2 = Sys_Rt.Type_Cap;
                        ulTemp2 *= 100 - ucMaxSOC;

                        ulTemp1 += ulTemp2;

                        ulTemp1 /= 100;

                        Sys_Rt.ADJType_Cap = (UINT16)ulTemp1;

                        g_ucCalAdjustFlag = 1;
                }
                else if( ADJUSTCAP_CHARGE == ucSelect)
                {
                    //充电法 (EV)
                    //OCVmin => SOCmin
                    //Cpack=SOCmin*Crate + Ccharged
                        ulTemp1 = g_tChaAhPara.ucOriSOC;
                        ulTemp1 *= Sys_Rt.Type_Cap;
                        ulTemp1 /= 100;

                        ulTemp2 = g_tChaAhPara.g_slChaAms;
                        ulTemp2 /= 1000;
                        ulTemp2 /= 3600;

                        ulTemp1 += ulTemp2;

                        Sys_Rt.ADJType_Cap = (UINT16)ulTemp1;

                        g_ucCalAdjustFlag = 1;
                }
                else
                {
                        return 0;
                }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CalSOC( unsigned long ulAs )  //WriteAs(void)调用
{
        unsigned long ulTemp = 0;

        unsigned long ulTemp1 = 0;

        unsigned int uiCapType = 0;

        g_SOCPara.ulAs = ulAs;

        ulTemp = g_SOCPara.ulAs;

        ulTemp = ulTemp / 3600;    //As => Ah

        if( 1 == g_ucCalAdjustFlag)
                uiCapType = Sys_Rt.ADJType_Cap;  //使用校准后的额定容量
        else
                uiCapType = Sys_Rt.Type_Cap;   //使用给定的额定容量

        if( ulTemp < uiCapType)  //当前容量小于额定容量(额定容量可修正)
        {
                //g_SOCPara.ulWh = ulTemp * g_tVoltDataPackage.ulSumData;//0.1Wh W=U*I*T

                 //1Ah => 0.01Ah  分辨率扩大100倍
                ulTemp = g_SOCPara.ulAs;
                ulTemp *= 100;
                ulTemp = ulTemp / 3600;

                ulTemp1 = uiCapType;//额定容量扩大100倍
                ulTemp1 *= 100;

                //XX% SOC
                ulTemp *= 100;//剩余容量÷额定容量 × 100%100

                ulTemp = ulTemp /  ulTemp1;  //计算SOC,剩余电量比例

                g_SOCPara.ucSOC  = (unsigned char) ulTemp;

        }
        else
        {
                g_SOCPara.ucSOC = 100;

                if( 1 == g_ucCalAdjustFlag)
                        ulTemp = Sys_Rt.ADJType_Cap;//校准后容量
                else
                        ulTemp = Sys_Rt.Type_Cap;//使用给定的额定容量

                //g_SOCPara.ulWh = ulTemp * g_tVoltDataPackage.ulSumData;//0.1Wh
        }
        if( diff(g_ucSOC_Back,g_SOCPara.ucSOC) >= 1 )//SOC 百分比相差 1 SOC有改变才存储
        {
                g_ucSOC_Back = g_SOCPara.ucSOC;//更新最后记录的SOC

                //写SOC到FM31256
                (void)WriteMulti31256RAM( FLASH_SOC_ADDR, ( unsigned char *)&g_SOCPara, sizeof( g_SOCPara ) );
        }
}

void WriteAs(void)
{

        signed char scIncSOC  = 0;

        signed long slIncCap = 0;

        unsigned long ulCapTemp = 0;

        unsigned long ulTemp = 0;

        unsigned char ucForceSetFlag = 0;

        unsigned int uiCapType = 0;

        if(CalSOCTimesOut != 0)        return;  //1s 定时处理SOC计算

        CalSOCTimesOut = 200;    //设定记数值

        //累加当前充放电容量  正负相加减
        if( g_slAms < 0 )
        {
                ulTemp = (-1) * g_slAms;

                ulTemp /= 1000;//Ams => As

                g_slAS = g_slInitAS;

                g_slAS -= ulTemp;//累计上电后 放电 容量
        }
        else
        {
                ulTemp = g_slAms;

                ulTemp /= 1000;//Ams => As

                g_slAS = g_slInitAS;

                g_slAS += ulTemp;//累计上电 充电 容量
        }

        //计算 g_slAS 为当前容量///////////////////////////////////

        //当前容量  < 0
        if( g_slAS < 0 )
        {
                g_slAS = 0;//容量归零

                //放电 累计容量 最大限制 = 上电初始容量
                g_slAms = g_slInitAS;
                g_slAms *= 1000;//As => Ams
                g_slAms =(-1) * g_slAms;
        }

        //当前容量  > 额定容量
        if( 1 == g_ucCalAdjustFlag)
                uiCapType = Sys_Rt.ADJType_Cap;//判断是否使用校准后容量
        else
                uiCapType = Sys_Rt.Type_Cap;//

        ulTemp = g_slAS;
        ulTemp /= 3600;  //容量转化为Ah

        if( ulTemp >= uiCapType)   //当前容量大于额定容量(可修正)
        {
                //充电 累计容量 最大限制 =  额定容量-上电初始容量

                g_slAms = uiCapType;//额定容量
                g_slAms *= 3600;//Ah => As

                g_slAS = g_slAms;//当前容量 = 额定容量  中间结果赋值

                g_slAms -= g_slInitAS;//额定容量-上电初始容量
                g_slAms *= 1000;//As => Ams
        }

        /*
        if( abs( g_slAms ) > MAX_LIMIT_AMS)
        {
                g_slAms = MAX_LIMIT_AMS;//超界后清零
        }
        */
        /*0 < g_slAS < uiCapType*/
        CalSOC( g_slAS );        //计算SOC 百分比
}

/******************************************************************************
*函数名:        WriteDefaultSoc   设置SOC百分比 100%                                                                                        *
*功能描述:  写默认SOC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
void WriteDefaultSoc( void )
{
        unsigned char ucDefaultSoc = MAX_SOC;    //SOC放大1倍

        unsigned long ulTemp = 0;

        //更新SOC
        g_SOCPara.ucSOC = ucDefaultSoc;

        g_ucSOC_Back = ucDefaultSoc;

        if( 1 == g_ucCalAdjustFlag)
                ulTemp = Sys_Rt.ADJType_Cap;//校准后容量
        else
                ulTemp = Sys_Rt.Type_Cap;//额定容量

        ulTemp *= g_SOCPara.ucSOC;

        ulTemp /= 100;//剩余AH

        g_SOCPara.ulAs = ulTemp * 3600;//As

        //g_SOCPara.ulWh = ulTemp * g_tVoltDataPackage.ulSumData;//0.1Wh

         //写默认SOC到FM31256
        (void)WriteMulti31256RAM( FLASH_SOC_ADDR, ( unsigned char *)&g_SOCPara, sizeof( g_SOCPara ) );
}

/******************************************************************************
*函数名:        WriteSOC        设置SOC百分比                                                                                             *
*功能描述:  写SOC                                                                              *
*输入参数:        usSoc:SOC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void WriteSoc( unsigned char usSoc )
{
        unsigned long ulTemp = 0;

        if( usSoc > MAX_SOC )    //SOC越界
        {
                usSoc = MAX_SOC;
        }//

        //更新SOC
        g_SOCPara.ucSOC = usSoc;

        g_ucSOC_Back = usSoc;

        if( 1 == g_ucCalAdjustFlag)
                ulTemp = Sys_Rt.ADJType_Cap;//校准后容量
        else
                ulTemp = Sys_Rt.Type_Cap;//额定容量

        ulTemp *= 100;//1Ah => 0.01Ah

        ulTemp *= g_SOCPara.ucSOC;

        ulTemp /= 100;//剩余AH

        g_SOCPara.ulAs = ulTemp * 3600;//0.001As

        g_SOCPara.ulAs /= 100;//0.001As => 1As

        //g_SOCPara.ulWh = ulTemp * g_tVoltDataPackage.ulSumData;//0.001Wh

        //g_SOCPara.ulWh /= 100;//0.001Wh =>0.1Wh

       //写SOC到FM31256
        (void)WriteMulti31256RAM( FLASH_SOC_ADDR, ( unsigned char *)&g_SOCPara, sizeof( g_SOCPara ) );

        g_slAS = g_SOCPara.ulAs;//

        g_slInitAS  =  g_SOCPara.ulAs;

        g_slAms = 0;

}

/******************************************************************************
*函数名:        ReadSoc                                                                                                    *
*功能描述:  从EEPROM中读SOC  设置标称容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
void ReadSoc( void )
{
        unsigned long ulTemp = 0;

        Sys_Rt.Type_Cap = 400;
        //从FM31256读SOC
        (void)ReadMulti31256RAM( FLASH_SOC_ADDR, ( unsigned char *)&g_SOCPara, sizeof( g_SOCPara ) );

        if( g_SOCPara.ucSOC > MAX_SOC )
        {
            g_SOCPara.ucSOC = MAX_SOC;
        } //

        if( 1 == g_ucCalAdjustFlag)
                ulTemp = Sys_Rt.ADJType_Cap;//校准后容量
        else
                ulTemp = Sys_Rt.Type_Cap;//额定容量

        ulTemp *= 100;//1Ah => 0.01Ah

        ulTemp *= g_SOCPara.ucSOC;

        ulTemp /= 100;//剩余AH

        g_SOCPara.ulAs = ulTemp * 3600;//0.001As

        g_SOCPara.ulAs /= 100;//0.001As => 1As

        //g_SOCPara.ulWh = ulTemp * g_tVoltDataPackage.ulSumData;//0.1Wh

        //g_SOCPara.ulWh /= 100;//0.001Wh =>0.1Wh

        g_slAS = g_SOCPara.ulAs;//

        g_slInitAS  =  g_SOCPara.ulAs;

        g_ucSOC_Back = g_SOCPara.ucSOC;
}

网友A:
相当有用。。

网友B(2023-04-20):
学习一下了,我改行搞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