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播报语音 停车场管理系统源程序

楼主(2023-03-02):
//#include "stc11.h"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   //22.1184MHz,12T,SMOD=0,9600bps

//////////////////////////////////////
#define led        (1<<0)//p20
#define wt588_mosi (1<<1)//p31
#define wt588_sck  (1<<3)//p33
#define wt588_rst  (1<<6)//p16
#define wt588_cs   (1<<5)//p15
#define wt588_busy (1<<7)//p17

#define yy_num(x) (x)
#define yy_num_asc(x) (x-0x30)
#define yy_asc(x) (x-0x41+15)
#define yy_cphz(x) (x+41)
#define yy_10                10
#define yy_100                11
#define yy_1000                12
#define yy_10000        13
#define yy_dot                14
#define yy_cphz0        41
#define yy_cpyao        135
#define yy_yuan                99
#define yy_jiao                100
#define yy_year                153
#define yy_month        170
#define yy_day                101
#define yy_hour                137
#define yy_minute        138
#define yy_tian                131
#define total_cmd        64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
//sfr  WDT_CONTR=0xe1;

unsigned char au_rk=102,au_ck=104;//定义入口语(102/103)和出口语(104/105)

sbit BUSY=P3^3;
sbit RST=P3^2;
sbit CS=P3^5;
sbit SCL=P3^6;
sbit SDA=P3^4;
sbit LED=P1^7;

sbit XW2=P2^7;
sbit XW1=P2^6;
sbit DG=P2^5;
sbit CLOSE=P2^4;
sbit OPEN=P2^3;
//sbit  S2=P1^3;
//sbit  S3=P1^4;
//sbit  S4=P1^7;

unsigned char code zm[26]={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f,0x4e,0x50,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0x5a};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U    W    X    Y    Z
unsigned char code DIG[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nsigned int code sheng_n[31]={0xBEA9,0xBDF2,0xBBA6,0xD3E5,0xBCBD,0xBDFA,0xC3C9,0xC1C9,0xBCAA,0xBADA,0xCBD5,0xD5E3,0xCDEE,0xC3F6,0xB8D3,0xC2B3,0xD4A5,0xB6F5,0xCFE6,0xD4C1,0xB9F0,0xC7ED,0xB4A8,0xB9F3,0xD4C6,0xB2D8,0xC9C2,0xB8CA,0xC7E0,0xC4FE,0xD0C2};

                                /*京    津     沪     渝     冀     晋     蒙    辽     吉      黑     苏     浙     皖    闽      赣     鲁     豫     鄂     湘     粤     桂     琼    川      贵     云     藏     陕     甘     青      宁    新*/
//unsigned int code sheng_n[31]={0xBEA9,0xBDF2,0xBBA6,0xD3E5,0xBCBD,0xBDFA,0xC3C9,0xC1C9,0xBCAA,0xBADA,0xCBD5,0xD5E3,0xCDEE,0xC3F6,0xB8D3,0xC2B3,0xD4A5,0xB6F5,0xCFE6,0xD4C1,0xB9F0,0xC7ED,0xB4A8,0xB9F3,0xD4C6,0xB2D8,0xC9C2,0xB8CA,0xC7E0,0xC4FE,0xD0C2};
unsigned int code sheng_n[31]={0xBEA9,0xBDF2,0xBCBD,0xBDFA,0xC3C9,0xC1C9,0xBCAA,0xBADA,0xBBA6,0xCBD5,0xD5E3,0xCDEE,0xC3F6,0xB8D3,0xC2B3,0xD4A5,0xB6F5,0xCFE6,0xD4C1,0xB9F0,0xC7ED,0xD3E5,0xB4A8,0xB9F3,0xD4C6,0xB2D8,0xC9C2,0xB8CA,0xC7E0,0xC4FE,0xD0C2};
                              /*41京    津     冀     晋     蒙     辽     吉    黑     沪      苏     浙     皖     闽    赣      鲁     豫     鄂     湘     粤     贵     琼     渝    川      桂     云     藏     陕     甘     青      宁    新
72          75 7986甲乙丙午未申庚巳辛壬寅戊辰
*/
unsigned int day,hour,minute;//定义全局变量,为了减少参数传递数量,因为堆栈太浅
unsigned char segno,segs[32];
unsigned char card[3];

unsigned char  data rx_bz,ii,mm,tx_bz,DGZT;
unsigned char  data rx_buf[26],dg[4];
unsigned char  data rx_buf1[38];
unsigned char  data rx_count,Addr,rx1_bz,rx_bz1,rx_count1;
unsigned int  data jsq_dg,jsq_m,jsq_k,jsq_p;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timeH,timeM,timeS;
unsigned char ic_bz;
void do_cmd();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void delay100us(void)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1M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 for(j=2667;j>0;j--);}
}

void delay100us(void) //100U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j;
  for(j=150;j>0;j--);
}

unsigned char  sb_dig(unsigned char dd1,unsigned char  dd2 ,unsigned char  dd3,unsigned char  dd4)
{
  unsigned char hz_count;
   if((dd1==0x00) && (dd2==0x00)&&(dd3==0x00) )         { hz_count=1;  dg[0]=dd4;}
   if((dd1==0x00) && (dd2==0x00)&&(dd3>0x00)&&(dd3<0x0a) )         { hz_count=2;  dg[0]=dd3;dg[1]=dd4;}
   if((dd1==0x00) && (dd2>0x00)&&(dd2<0x0a))          { hz_count=3;  dg[0]=dd2;dg[1]=dd3;dg[2]=dd4;}
   if((dd1>0x00)&&(dd1<0x0a)) {hz_count=4; dg[0]=dd1;dg[1]=dd2;dg[2]=dd3;dg[3]=dd4;}

   return(hz_count);

}

unsigned char  sb_dig_1(unsigned char dd1,unsigned char  dd2 ,unsigned char  dd3,unsigned char  dd4,unsigned char dd5)
{
  unsigned char hz_count;
   if((dd1==0x00) && (dd2==0x00)&&(dd3==0x00)&&(dd4==0x00) )         { hz_count=1;  dg[0]=dd5;}
   if((dd1==0x00) && (dd2==0x00)&&(dd3==0x00)&&(dd4>0x00)&&(dd4<0x0a) )         { hz_count=2;  dg[0]=dd4;dg[1]=dd5;}
   if((dd1==0x00) && (dd2==0x00)&&(dd3>0x00)&&(dd3<0x0a))          { hz_count=3;  dg[0]=dd3;dg[1]=dd4;dg[2]=dd5;}
   if((dd1==0x00)&&(dd2>0x00)&&(dd2<0x0a)) {hz_count=4; dg[0]=dd2;dg[1]=dd3;dg[2]=dd4;dg[3]=dd5;}
   if((dd1>0x00)&&(dd1<0x0a)) {hz_count=5; dg[0]=dd1;dg[1]=dd2;dg[2]=dd3;dg[3]=dd4;dg[4]=dd5;}

   return(hz_count);

}

unsigned char  read_sb(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lend)
{ unsigned char ll;
  unsigned char g[7];

// k=sb_dig(s[0],s[1],s[2],s[3]);                   ///1 2 3 4
  switch(len)
  {case 1:   ////个位
    g[0]=dg[0];
    ll=1;
    break;
  case 2:   ////十位
    if(dg[1]==0)   ///个位为0
    {
      g[0]=dg[0];
      g[1]=10;
      ll=2;
    }
    else          ////个位不为0
    { g[0]=dg[0];
      g[1]=10;
      g[2]=dg[1];
      ll=3;
    }
    break;
  case 3:
    if((dg[1]==0)&&(dg[2]==0)) ///个、十位为0
    { g[0]=dg[0];
      g[1]=11;
      ll=2;
    }
    if((dg[1]!=0)&&(dg[2]==0)) ///个位为0
    { g[0]=dg[0];
      g[1]=11;
      g[2]=dg[1];
      g[3]=10;
      ll=4;
    }
    if((dg[1]==0)&&(dg[2]!=0)) ///十位为0
    { g[0]=dg[0];
      g[1]=11;
      g[2]=0;
      g[3]=dg[2];
      ll=4;
    }
    if((dg[1]!=0)&&(dg[2]!=0)) ///十ge位为0
    { g[0]=dg[0];
      g[1]=11;
      g[2]=dg[1];
      g[3]=10;
      g[4]=dg[2];
      ll=5;
    }
    break;
  case 4:
    if((dg[1]==0)&&(dg[2]==0)&&(dg[3]==0)) ///个、十 百位为0
    {
     g[0]=dg[0];
     g[1]=12;
     ll=2;
    }
    if((dg[1]==0)&&(dg[2]==0)&&(dg[3]!=0)) ///十 百位为0
    {
     g[0]=dg[0];
     g[1]=12;
     g[2]=0;
     g[3]=dg[3];
     ll=4;
    }
    if((dg[1]==0)&&(dg[2]!=0)&&(dg[3]==0)) ///个 百位为0
    {
     g[0]=dg[0];
     g[1]=12;
     g[2]=0;
     g[3]=dg[2];
     g[4]=10;
     ll=5;
    }
    if((dg[1]!=0)&&(dg[2]==0)&&(dg[3]==0)) ///个 十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ll=4;
    }
    if((dg[1]!=0)&&(dg[2]!=0)&&(dg[3]==0)) ///个 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g[4]=dg[2];
     g[5]=10;
     ll=6;
    }
    if((dg[1]!=0)&&(dg[2]==0)&&(dg[3]!=0)) ///十 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g[4]=0;
     g[5]=dg[3];
     ll=6;
    }
    if((dg[1]==0)&&(dg[2]!=0)&&(dg[3]!=0)) ///百 位为0
    {
     g[0]=dg[0];
     g[1]=12;
     g[2]=0;
     g[3]=dg[2];
     g[4]=10;
     g[5]=dg[3];
     ll=6;
    }
    if((dg[1]!=0)&&(dg[2]!=0)&&(dg[3]!=0)) ///全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g[4]=dg[2];
      g[5]=10;
      g[6]=dg[3];
      ll=7;
    }
    break;

  }
  switch(ll)
  {
   case 1:
    lend =1;
    d[0]=g[0];
    break;
  case 2:
    lend=2;
    d[0]=g[0];
    d[1]=g[1];
    break;
  case 3:
    lend=3;
    d[0]=g[0];
    d[1]=g[1];
    d[2]=g[2];
    break;
  case 4:
    lend=4;
    d[0]=g[0];
    d[1]=g[1];
    d[2]=g[2];
    d[3]=g[3];
    break;
  case 5:
    lend=5;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break;
  case 6:
    lend=6;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d[5]=g[5];
    break;
  case 7:
    lend=7;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d[5]=g[5];
    d[6]=g[6];
    break;
  }
  return ll;
}

  //////////////

unsigned char  read_sb1(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lend)
{ unsigned char ll;
  unsigned char g[10];

// k=sb_dig(s[0],s[1],s[2],s[3]);                   ///1 2 3 4
  switch(len)
  {case 1:   ////个位
    g[0]=dg[0];
    ll=1;
    break;
  case 2:   ////十位
    if(dg[1]==0)   ///个位为0
    {
      g[0]=dg[0];
      g[1]=10;
      ll=2;
    }
    else          ////个位不为0
    { g[0]=dg[0];
      g[1]=10;
      g[2]=dg[1];
      ll=3;
    }
    break;
  case 3:
    if((dg[1]==0)&&(dg[2]==0)) ///个、十位为0
    { g[0]=dg[0];
      g[1]=11;
      ll=2;
    }
    if((dg[1]!=0)&&(dg[2]==0)) ///个位为0
    { g[0]=dg[0];
      g[1]=11;
      g[2]=dg[1];
      g[3]=10;
      ll=4;
    }
    if((dg[1]==0)&&(dg[2]!=0)) ///十位为0
    { g[0]=dg[0];
      g[1]=11;
      g[2]=0;
      g[3]=dg[2];
      ll=4;
    }
    if((dg[1]!=0)&&(dg[2]!=0)) ///十ge位为0
    { g[0]=dg[0];
      g[1]=11;
      g[2]=dg[1];
      g[3]=10;
      g[4]=dg[2];
      ll=5;
    }
    break;
  case 4:
    if((dg[1]==0)&&(dg[2]==0)&&(dg[3]==0)) ///个、十 百位为0
    {
     g[0]=dg[0];
     g[1]=12;
     ll=2;
    }
    if((dg[1]==0)&&(dg[2]==0)&&(dg[3]!=0)) ///十 百位为0
    {
     g[0]=dg[0];
     g[1]=12;
     g[2]=0;
     g[3]=dg[3];
     ll=4;
    }
    if((dg[1]==0)&&(dg[2]!=0)&&(dg[3]==0)) ///个 百位为0
    {
     g[0]=dg[0];
     g[1]=12;
     g[2]=0;
     g[3]=dg[2];
     g[4]=10;
     ll=5;
    }
    if((dg[1]!=0)&&(dg[2]==0)&&(dg[3]==0)) ///个 十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ll=4;
    }
    if((dg[1]!=0)&&(dg[2]!=0)&&(dg[3]==0)) ///个 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g[4]=dg[2];
     g[5]=10;
     ll=6;
    }
    if((dg[1]!=0)&&(dg[2]==0)&&(dg[3]!=0)) ///十 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g[4]=0;
     g[5]=dg[3];
     ll=6;
    }
    if((dg[1]==0)&&(dg[2]!=0)&&(dg[3]!=0)) ///百 位为0
    {
     g[0]=dg[0];
     g[1]=12;
     g[2]=0;
     g[3]=dg[2];
     g[4]=10;
     g[5]=dg[3];
     ll=6;
    }
    if((dg[1]!=0)&&(dg[2]!=0)&&(dg[3]!=0)) ///全不为0
    {
      g[0]=dg[0];
      g[1]=12;
      g[2]=dg[1];
      g[3]=11;
      g[4]=dg[2];
      g[5]=10;
      g[6]=dg[3];
      ll=7;
    }
        break;
        case 5:
      if((dg[1]==0)&&(dg[2]==0)&&(dg[3]==0)&&(dg[4]==0)) ///个、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ll=2;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4];
         ll=4;
           }
           if((dg[1]==0)&&(dg[2]==0)&&(dg[3]!=0)&&(dg[4]==0)) ///个 十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3];
                 g[4]=10;
         ll=5;
           }
           if((dg[1]==0)&&(dg[2]!=0)&&(dg[3]==0)&&(dg[4]==0)) ///个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2];
                 g[4]=11;
         ll=5;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ll=4;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3];
                 g[4]=10;
                 g[5]=dg[4];
         ll=6;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2];
                 g[4]=11;
                 g[5]=0;
                 g[6]=dg[4];
         ll=7;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0;
                 g[5]=dg[4];
         ll=6;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2];
                 g[4]=11;
                 g[5]=dg[3];
                 g[6]=10;
         ll=7;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0;
                 g[5]=dg[3];
                 g[6]=10;
         ll=7;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dg[2];
                 g[5]=11;
         ll=6;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0;
                 g[3]=dg[2];
                 g[4]=11;
             g[5]=dg[3];
                 g[6]=10;
                 g[7]=dg[4];
         ll=8;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dg[2];
                 g[5]=11;
                 g[6]=dg[4];
                 g[7]=10;
         ll=8;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dg[2];
                 g[5]=11;
                 g[6]=0;
                 g[7]=dg[4];
         ll=8;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0;
             g[5]=dg[3];
                 g[6]=10;
                 g[7]=dg[4];
         ll=8;
           }
           if((dg[1]!=0)&&(dg[2]!=0)&&(dg[3]!=0)&&(dg[4]!=0)) ///十 百 千位为0
           {
                   g[0]=dg[0];
         g[1]=13;
                 g[2]=dg[1];
                 g[3]=12;
                 g[4]=dg[2];
                 g[5]=11;
             g[6]=dg[3];
                 g[7]=10;
                 g[8]=dg[4];
         ll=9;

           }

    break;

  }
  switch(ll)
  {
   case 1:
    lend =1;
    d[0]=g[0];
    break;
  case 2:
    lend=2;
    d[0]=g[0];
    d[1]=g[1];
    break;
  case 3:
    lend=3;
    d[0]=g[0];
    d[1]=g[1];
    d[2]=g[2];
    break;
  case 4:
    lend=4;
    d[0]=g[0];
    d[1]=g[1];
    d[2]=g[2];
    d[3]=g[3];
    break;
  case 5:
    lend=5;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break;
  case 6:
    lend=6;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d[5]=g[5];
    break;
  case 7:
    lend=7;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d[5]=g[5];
    d[6]=g[6];
    break;
  case 8:
    lend=8;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d[5]=g[5];
    d[6]=g[6];
    d[7]=g[7];
    break;
  case 9:
  lend=9;
    d[0]=g[0];
    d[1]=g[1];
    d[2]=g[2];
    d[3]=g[3];
    d[4]=g[4];
    d[5]=g[5];
    d[6]=g[6];
    d[7]=g[7];
        d[8]=g[8];
    break;

  }
  return ll;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addr) //三线发码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m;
           LED=0;

  do{} while(BUSY==1);
  delay1ms(19); /* 17ms*/
  CS=0;
  LED=1;
  delay1ms(5);
  m=addr;
  for(i=0;i<8;i++)
    {SCL=0;
     SDA=(m & 0x01);
     m=m>>1;
         delay100us();
         delay100us();
     SCL=1;
         delay100us();
         delay100us();
         }
  CS=1;
   LED=0;
  do{} while(BUSY==1);
  delay1ms(4); /* 17ms*/
}

void serial_port_one_initial()
{
//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CON    =   0x50;   //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
    BRT = RELOAD_COUNT;
    AUXR = 0x11; // T0x12,T1x12,UART_M0x6,BRTR,S2SMOD,BRTx12,EXTRAM,S1BRS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serial_port_two_initial()
{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BRT = 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IE2 = 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EA=1;    //开总中断
}

void send_UART_one(unsigned char i)
{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   =   i;
    while(TI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        delay1ms(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send_UART_two(unsigned char i)
{

    IE2 = 0x00; //关串口2中断,es2=0
//        while(busy);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   busy=1;
    S2BUF   =   i; //等待发送完成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delay1ms(1);
    IE2 = 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
/*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
crc=0;
while(len--!=0)
{
  for(i=0x80;i!=0;i/=2)
  {if((crc&0x8000)!=0){crc*=2;crc^=0x1021;}
   else crc*=2;
   if((*ptr&i)!=0) crc^=0x1021;
  }
  ptr++;
}
return(crc);
}
  */

/*取得整数的语音段代码*/
/*
unsigned char cm_dec(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kt=0,is0=0,i=0;
        unsigned int d10=10000;
        unsigned char*s;
        s=&segs[segno];
        if(n>59999) n=59999;
        while(n)
        {
                if(n/d10)
                {
                        kt=1;
                        is0=0;
                        s[i++]=yy_num(n/d10);
                        switch(d10){
                                case 10000:
                                        s[i++]=yy_10000;
                                        break;
                                case 1000:
                                        s[i++]=yy_1000;
                                        break;
                                case 100:
                                        s[i++]=yy_100;
                                        break;
                                case 10:
                                        s[i++]=yy_10;
                                        break;
                        }
                }
                else if(kt==1)
                {
                        if(is0==0)
                        {
                                s[i++]=yy_num(0);
                                is0=1;
                        }
                }
                n=n%d10;
                d10=d10/10;
        }
        return i;
}
*/
/*组合xxx元*/
/*
unsigned char cm_n_yuan(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s;
        s=&segs[segno];
        i=cm_dec(n);
        if(n==0)
        {
                s[i++]=yy_num(0);
        }
        s[i]=yy_yuan;
        s[i+1]=0;
        return i+1;
}  */
/*组合xxx日*/
/*
unsigned char cm_n_d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s;
        s=&segs[segno];
        i=cm_dec(n);
        if(n==0)
        {
                s[i++]=yy_num(0);
        }
        s[i]=yy_day;
        s[i+1]=0;
        return i+1;
}
*/
/*组合xxx天xxx小时xxx分*/
/*
unsigned char cm_n_time()
{
        if(day) {segno+=cm_dec(day);segs[segno++]=yy_tian;}
        if(hour) {segno+=cm_dec(hour);segs[segno++]=yy_hour;}
        if(minute) {segno+=cm_dec(minute);segs[segno++]=yy_minute;}
        if(day==0&&hour==0&&minute==0)
        {
                segs[segno++]=yy_num(0);
                segs[segno++]=yy_minute;
        }
        return 0;
}
*/
/*组合车牌,如粤A12345*/
/*
unsigned char cm_cp(unsigned char *cp)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s;
        s=&segs[segno];
        s[i++]=yy_cphz(*cp);
        for(;i<7;i++)
        {
                if(cp[i]>=0x30&&cp[i]<=0x39)
                        s[i]=yy_num_asc(cp[i]);
                else if(cp[i]>=0x41&&cp[i]<=0x5a)
                        s[i]=yy_asc(cp[i]);
                else
                        s[i]=0;
        }
        return 7;
}
*/
  /*
void do_cmd(void)
{
        unsigned int n;
        segno=0;
        switch(RxBuf[4])
        {
                case 0x70:
                                delay4bytes(10);
                                if(RxBuf[7]==RxBuf[8]&&RxBuf[5]==0xff&&RxBuf[6]==0xff)
                                {
                                        segs[segno++]=150;
                                        segno+=cm_dec(RxBuf[7]);
                                        segs[segno++]=134;
                                }
                                else if(RxBuf[5]==RxBuf[6]&&RxBuf[7]==0xff&&RxBuf[8]==0xff)
                                {
                                        segs[segno++]=149;
                                        segno+=cm_dec(RxBuf[5]);
                                        segs[segno++]=134;
                                }
                        break;
                case 0x41://cmd_no:0x41
                                break;
                case 0x42://cmd_no:0x42
                                segs[segno++]=au_rk;
                                break;
                case 0x43://cmd_no:0x43
                        delay4bytes(9);
                                segs[segno++]=au_rk;segs[segno++]=106;
                                n=(RxBuf[5]-0x30)*1000+(RxBuf[6]-0x30)*100+(RxBuf[7]-0x30)*10+(RxBuf[8]-0x30);
                                segno+=cm_n_day(n);
                                break;
                case 0x44://cmd_no:0x44
                        delay4bytes(9);
                                segs[segno++]=au_rk;segs[segno++]=148;
                                n=(RxBuf[5]&0x0f)*4096+(RxBuf[6]&0x0f)*256+(RxBuf[7]&0x0f)*16+(RxBuf[8]&0x0f);
                                segno+=cm_n_yuan(n);
                                break;
                case 0x45://cmd_no:0x45
                                segs[segno++]=107;
                                break;
                case 0x46://cmd_no:0x46
                                segs[segno++]=108;
                                break;
                case 0x47://cmd_no:0x47
                                segs[segno++]=yy_num(2);segs[segno++]=yy_num(0);segs[segno++]=yy_num(1);segs[segno++]=yy_num(1);
                                segs[segno++]=yy_num(1);segs[segno++]=yy_num(1);segs[segno++]=yy_num(0);segs[segno++]=yy_num(1);
                                break;
                case 0x48://cmd_no:0x48
                                segs[segno++]=109;
                                break;
                case 0x49://cmd_no:0x49
                        delay4bytes(13);
                                segs[segno++]=au_ck;segs[segno++]=114;
                                n=(RxBuf[9]&0x0f)*4096+(RxBuf[10]&0x0f)*256+(RxBuf[11]&0x0f)*16+(RxBuf[12]&0x0f);
                                segno+=cm_n_yuan(n);
                                segs[segno++]=147;
                                n=(RxBuf[5]&0x0f)*4096+(RxBuf[6]&0x0f)*256+(RxBuf[7]&0x0f)*16+(RxBuf[8]&0x0f);
                                segno+=cm_n_yuan(n);
                                break;
                case 0x4a://cmd_no:0x4a
                        delay4bytes(9);
                                segs[segno++]=115;
                                n=(RxBuf[5]&0x0f)*4096+(RxBuf[6]&0x0f)*256+(RxBuf[7]&0x0f)*16+(RxBuf[8]&0x0f);
                                segno+=cm_n_yuan(n);
                                segs[segno++]=116;
                                break;
                case 0x4b://cmd_no:0x4b
                        delay4bytes(9);
                                segs[segno++]=au_ck;segs[segno++]=106;
                                n=(RxBuf[5]-0x30)*1000+(RxBuf[6]-0x30)*100+(RxBuf[7]-0x30)*10+(RxBuf[8]-0x30);
                                segno+=cm_n_day(n);
                                break;
                case 0x4c://cmd_no:0x4c
                                segs[segno++]=110;
                                break;
                case 0x4d://cmd_no:0x4d
                                segs[segno++]=117;
                                break;
                case 0x4e://cmd_no:0x4e
                                segs[segno++]=118;
                                break;
                case 0x4f://cmd_no:0x4f
                                segs[segno++]=119;
                                break;
                case 0x50://cmd_no:0x50
                                segs[segno++]=113;
                                break;
                case 0x51://cmd_no:0x51
                                segs[segno++]=112;
                                break;
                case 0x52://cmd_no:0x52
                                segs[segno++]=120;
                                break;
                case 0x53://cmd_no:0x53
                                segs[segno++]=121;
                                break;
                case 0x54://cmd_no:0x54
                                segs[segno++]=122;
                                break;
                case 0x55://cmd_no:0x55
                                segs[segno++]=au_ck;
                                break;
                case 0x56://cmd_no:0x56
                                segs[segno++]=123;
                                break;
                case 0x57://cmd_no:0x57
                                segs[segno++]=111;
                                break;
                case 0x58://cmd_no:0x58
                                segs[segno++]=124;
                                break;
                case 0x60://cmd_no:0x60
                                break;
                case 0x61://cmd_no:0x61
                                break;
                case 0x62://cmd_no:0x62
                                //au_segs[segno++]=112;
                                break;
                case 0x63://cmd_no:0x63
                        delay4bytes(10);
                                segs[segno++]=103;
                                break;
                case 0x64://cmd_no:0x64
                        delay4bytes(10);
                                segs[segno++]=115;
                                n=(RxBuf[5]&0x0f)*4096+(RxBuf[6]&0x0f)*256+(RxBuf[7]&0x0f)*16+(RxBuf[8]&0x0f);
                                segno+=cm_n_yuan(n);
                                segs[segno++]=116;
                                break;
                case 0x65://cmd_no:0x65
                        delay4bytes(10);
                                segs[segno++]=au_rk;
                                n=(RxBuf[5]-0x30)*1000+(RxBuf[6]-0x30)*100+(RxBuf[7]-0x30)*10+(RxBuf[8]-0x30);
                                if(n<=0x270f)
                                {
                                        segs[segno++]=106;
                                        segno+=cm_n_day(n);
                                }
                                break;
                case 0x66://cmd_no:0x66
                        delay4bytes(10);
                                segs[segno++]=au_ck;
                                n=(RxBuf[5]-0x30)*1000+(RxBuf[6]-0x30)*100+(RxBuf[7]-0x30)*10+(RxBuf[8]-0x30);
                                if(n<=0x270f)
                                {
                                        segs[segno++]=106;
                                        segno+=cm_n_day(n);
                                }
                                break;
                case 0x68://cmd_no:0x68
                        delay4bytes(25);
                                segs[segno++]=151;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52;
                                break;
                case 0x69://cmd_no:0x69
                        delay4bytes(25);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36;//停车
                                //xx天xx小时xx分
                                day=RxBuf[13]*256+RxBuf[14];
                                hour=RxBuf[15];
                                minute=(RxBuf[16]>>4)*10+(RxBuf[16]&0x0f);
                                cm_n_time();
                                segs[segno++]=115;//请交
                                //xxxx元
                                n=(RxBuf[5]&0x0f)*4096+(RxBuf[6]&0x0f)*256+(RxBuf[7]&0x0f)*16+(RxBuf[8]&0x0f);
                                segno+=cm_n_yuan(n);
                                break;
                case 0x6a://cmd_no:0x6a
                        delay4bytes(25);
                                if(RxBuf[5]==0xff&&RxBuf[6]==0xff&&RxBuf[7]==0xff&&RxBuf[8]==0xff&&RxBuf[17]==0xff)
                                {
                                        //没有天数,没有车牌
                                        segs[segno++]=au_rk;
                                }
                                else if(RxBuf[5]==0xff&&RxBuf[6]==0xff&&RxBuf[7]==0xff&&RxBuf[8]==0xff)
                                {
                                        //没有天数,有车牌
                                        segs[segno++]=151;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52;
                                }
                                else if(RxBuf[17]==0xff)
                                {
                                        //有天数,没有车牌
                                        segs[segno++]=139;
                                        segno+=cm_n_day((unsigned int)((RxBuf[5]&0xf)*1000+(RxBuf[6]&0xf)*100+(RxBuf[7]&0xf)*10+(RxBuf[8]&0xf)));
                                }
                                else
                                {
                                        //有天数,有车牌
                                        segs[segno++]=151;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52;
                                        segs[segno++]=106;
                                        segno+=cm_n_day((unsigned int)((RxBuf[5]&0xf)*1000+(RxBuf[6]&0xf)*100+(RxBuf[7]&0xf)*10+(RxBuf[8]&0xf)));
                                }
                                break;
                case 0x6b://cmd_no:0x6b
                        delay4bytes(25);
                                if(RxBuf[5]==0xff&&RxBuf[6]==0xff&&RxBuf[7]==0xff&&RxBuf[8]==0xff&&RxBuf[17]==0xff)
                                {
                                        //没有天数,没有车牌
                                        segs[segno++]=au_ck;
                                }
                                else if(RxBuf[5]==0xff&&RxBuf[6]==0xff&&RxBuf[7]==0xff&&RxBuf[8]==0xff)
                                {
                                        //没有天数,有车牌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au_ck;
                                }
                                else if(RxBuf[17]==0xff)
                                {
                                        //有天数,没有车牌
                                        segs[segno++]=140;
                                        segno+=cm_n_day((unsigned int)((RxBuf[5]&0xf)*1000+(RxBuf[6]&0xf)*100+(RxBuf[7]&0xf)*10+(RxBuf[8]&0xf)));
                                }
                                else
                                {
                                        //有天数,有车牌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40;
                                        segno+=cm_n_day((unsigned int)((RxBuf[5]&0xf)*1000+(RxBuf[6]&0xf)*100+(RxBuf[7]&0xf)*10+(RxBuf[8]&0xf)));
                                }
                                break;
                case 0x6c://cmd_no:0x6c
                        delay4bytes(25);
                                if(RxBuf[5]==0xff&&RxBuf[6]==0xff&&RxBuf[7]==0xff&&RxBuf[8]==0xff&&RxBuf[17]==0xff)
                                {
                                        //没有钱数,没有车牌
                                        segs[segno++]=au_rk;
                                }
                                else if(RxBuf[5]==0xff&&RxBuf[6]==0xff&&RxBuf[7]==0xff&&RxBuf[8]==0xff)
                                {
                                        //没有钱数,有车牌
                                        segs[segno++]=151;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52;
                                }
                                else if(RxBuf[17]==0xff)
                                {
                                        //有钱数,没有车牌
                                        segs[segno++]=au_rk;
                                        segs[segno++]=148;
                                        n=((RxBuf[5]&0x0f)<<12)+((RxBuf[6]&0x0f)<<8)+((RxBuf[7]&0x0f)<<4)+((RxBuf[8]&0x0f)<<0);
                                        segno+=cm_n_yuan(n);
                                }
                                else
                                {
                                        //有钱数,有车牌
                                        segs[segno++]=151;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152;
                                        segs[segno++]=148;
                                        n=((RxBuf[5]&0x0f)<<12)+((RxBuf[6]&0x0f)<<8)+((RxBuf[7]&0x0f)<<4)+((RxBuf[8]&0x0f)<<0);
                                        segno+=cm_n_yuan(n);
                                }
                                break;
                case 0x6d://cmd_no:0x6d
                        delay4bytes(25);
                                for(n=5;n<24;n++) if(RxBuf[n]!=0xff) break;
                                if(n>23)
                                {
                                        segs[segno++]=au_ck;break;
                                }
                                for(n=17;n<24;n++) if(RxBuf[n]!=0xff) break;
                                if(n>23)
                                {
                                        segs[segno++]=au_ck;
                                        segs[segno++]=136;//停车
                                        //xx天xx小时xx分
                                        day=RxBuf[13]*256+RxBuf[14];
                                        hour=RxBuf[15];
                                        minute=(RxBuf[16]>>4)*10+(RxBuf[16]&0x0f);
                                        cm_n_time();
                                        segs[segno++]=114;
                                        n=((RxBuf[9]&0x0f)<<12)+((RxBuf[10]&0x0f)<<8)+((RxBuf[11]&0x0f)<<4)+((RxBuf[12]&0x0f)<<0);
                                        segno+=cm_n_yuan(n);
                                        segs[segno++]=147;
                                        n=((RxBuf[5]&0x0f)<<12)+((RxBuf[6]&0x0f)<<8)+((RxBuf[7]&0x0f)<<4)+((RxBuf[8]&0x0f)<<0);
                                        segno+=cm_n_yuan(n);
                                        break;
                                }
                                segno+=cm_cp(&RxBuf[17]);
                                segs[segno++]=au_ck;
                                segs[segno++]=136;//停车
                                //xx天xx小时xx分
                                day=RxBuf[13]*256+RxBuf[14];
                                hour=RxBuf[15];
                                minute=(RxBuf[16]>>4)*10+(RxBuf[16]&0x0f);
                                cm_n_time();
                                segs[segno++]=114;
                                n=((RxBuf[9]&0x0f)<<12)+((RxBuf[10]&0x0f)<<8)+((RxBuf[11]&0x0f)<<4)+((RxBuf[12]&0x0f)<<0);
                                segno+=cm_n_yuan(n);
                                segs[segno++]=147;
                                n=((RxBuf[5]&0x0f)<<12)+((RxBuf[6]&0x0f)<<8)+((RxBuf[7]&0x0f)<<4)+((RxBuf[8]&0x0f)<<0);
                                segno+=cm_n_yuan(n);
                                break;
                case 0x6e://cmd_no:0x6e
                                segs[segno++]=128;
                                break;
        }
}
  */
void do_cmd()
{

unsigned int  data  i;
unsigned char m,k,t,g,cp,xzm,cpl,jing;
unsigned char sbs[7];
//cr=        cal_crc(rx_buf,18);
//if((rx_buf[18]==(cr>>8))&&(rx_buf[19]==(cr&0x00ff)))
//{
//send_UART_one(0x8a);
//for(i=0;i<26;i++)
//        send_UART_one(rx_buf[i]);

         tx_bz=1;
        jsq_dg=0;
        if(rx_buf[25]==0x11) {cpl=7;jing=1;}
        if(rx_buf[25]==0x10) {cpl=7;jing=0;}
        if(rx_buf[25]==0x01) {cpl=6;jing=1;}
        if(rx_buf[25]==0x00) {cpl=6;jing=0;}
//timeH=((rx_buf[22]-0x30)*10)+(rx_buf[23]-0x30);
//timeM=((rx_buf[24]-0x30)*10)+(rx_buf[25]-0x30);
switch(rx_buf[0])
{
   case 0x30:                    // 欢迎光临+陕RF680 可用日期            日期
      {
           jsq_dg=1;
        //         send_UART_one(0x30);
             play(102);
                 delay1ms(15);

/////////车牌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
/////////////车牌
        if (cpl==6)
                {
                 m=sb_dig(rx_buf[9],rx_buf[10],rx_buf[11],rx_buf[12]);          //有效期
         t=read_sb(m,sbs,k);
                 play(106);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01);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9]*1000+(unsigned int)rx_buf[10]*100+rx_buf[11]*10+rx_buf[12]<14)
                 play(125);
                 }
                 else
                 {
                 m=sb_dig(rx_buf[10],rx_buf[11],rx_buf[12],rx_buf[13]);          //有效期
         t=read_sb(m,sbs,k);
                 play(106);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01);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10]*1000+(unsigned int)rx_buf[11]*100+rx_buf[12]*10+rx_buf[13]<14)
                           play(125);
                 }
                       //请尽快延期
       break;
           }
   case 0x31 :                 ///一路顺风,可用日期

     {           jsq_dg=1;
              play(104);
                 delay1ms(15);

/////////车牌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if(cpl==6)
                 {
                 m=sb_dig(rx_buf[9],rx_buf[10],rx_buf[11],rx_buf[12]);          //有效期
         t=read_sb(m,sbs,k);
                 play(106);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01);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9]*1000+(unsigned int)rx_buf[10]*100+rx_buf[11]*10+rx_buf[12]<14)
                      play(125);   //请尽快延期
                  }
                  else
                  {
                            m=sb_dig(rx_buf[10],rx_buf[11],rx_buf[12],rx_buf[13]);          //有效期
         t=read_sb(m,sbs,k);
                 play(106);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01);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10]*1000+(unsigned int)rx_buf[11]*100+rx_buf[12]*10+rx_buf[13]<14)
                      play(125);   //请尽快延期

                  }
                  break;           //一路顺风+可用日期            日期
          }

   case 0x32:
   {
      jsq_dg=1;
        //         send_UART_one(0x30);
             play(102);
                 delay1ms(15);

/////////车牌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

/////////////车牌
         if(cpl==6)
                 {
                 m=sb_dig(0,rx_buf[9],rx_buf[10],rx_buf[11]);          //余额
         t=read_sb(m,sbs,k);
                 play(148);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4);
                  delay1ms(10);
             play(rx_buf[13]);
                  delay1ms(10);
         play(rx_buf[14]);
                 delay1ms(10);
         play(99);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9]*1000+(unsigned int)rx_buf[10]*100+rx_buf[11]*10+rx_buf[12]<14)
                      play(125);   //请尽快延期
                  }
                  else
                  {
                           m=sb_dig(0,rx_buf[10],rx_buf[11],rx_buf[12]);          //余额
         t=read_sb(m,sbs,k);
                 play(148);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4);
                  delay1ms(10);
             play(rx_buf[14]);
                  delay1ms(10);
         play(rx_buf[15]);
                 delay1ms(10);
         play(99);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10]*1000+(unsigned int)rx_buf[11]*100+rx_buf[12]*10+rx_buf[13]<14)
                      play(125);   //请尽快延期

                  }
       break;

   }

case 0x33:
   {
      jsq_dg=1;
        //         send_UART_one(0x30);
             play(104);
                 delay1ms(15);

/////////车牌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6;
                 }
                 }

            }
/////////////车牌  //xx xx XX XX 停   xxx时 xxx.xx   元余xxx.00元
         if(cpl==6)
                 {

                 m=sb_dig(0,rx_buf[9],rx_buf[10],rx_buf[11]);          //小时
         t=read_sb(m,sbs,k);
                 play(136);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37);
                  delay1ms(10);
                 ////本次扣xxx
                  m=sb_dig(0,rx_buf[12],rx_buf[13],rx_buf[14]);          //
                 t=read_sb(m,sbs,k);
                 play(114);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4);
                  delay1ms(10);
             play(rx_buf[16]);
                  delay1ms(10);
         play(rx_buf[17]);
                  delay1ms(10);
         play(99);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18]*100+(unsigned int)rx_buf[19]*10+rx_buf[20]<14)
                      play(125);   //请尽快延期
                  }
          else
                  {
                            m=sb_dig(0,rx_buf[10],rx_buf[11],rx_buf[12]);          //小时
         t=read_sb(m,sbs,k);
                 play(136);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37);
                 delay1ms(10);
                 ////本次扣xxx
                  m=sb_dig(0,rx_buf[13],rx_buf[14],rx_buf[15]);          //
                 t=read_sb(m,sbs,k);
                 play(114);
                 delay1ms(15);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14);
                  delay1ms(10);
             play(rx_buf[17]);
                  delay1ms(10);
         play(rx_buf[18]);
                  delay1ms(10);
         play(99);
                 delay1ms(10);

                 if((unsigned int)rx_buf[19]*100+(unsigned int)rx_buf[20]*10+rx_buf[21]<14)
                      play(125);   //请尽快延期

                  }
       break;

   }

   case 0x34:                   /// ///陕aaa111 同等车在场 现转为时祖车入场
      {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play(110);
          delay1ms(15);
      play(173);
          delay1ms(15);
      play(172);

            break;
                 }
   case 0x35:
    {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play(110);
          delay1ms(15);
      play(119);

            break;
                 }

   case 0x37://///车位已满  不能进入
                play(120);
                delay1ms(15);
                 play(120);
       break;
   case 0x38:  /// ///临时,停车    分钟,请交 交  元 陕aaa000停车0123日01时01分交0123元

                        jsq_dg=2;
                 if(cpl==6)
                 {
            m=sb_dig(rx_buf[9],rx_buf[10],rx_buf[11],rx_buf[12]);
         t=read_sb(m,sbs,k);
               }
                 else
                 {
                 m=sb_dig(rx_buf[10],rx_buf[11],rx_buf[12],rx_buf[13]);
         t=read_sb(m,sbs,k);
                 }
                 ////////////////////        车牌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
                    }
                   for(i=0;i<26;i++)
                   {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
                   }

             }

                 ///////////////////////
                 play(136);
         delay1ms(10);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if(i>0)
                 {
                 play(131);
                 delay1ms(10);
                  }
                  if(cpl==6)
                  {
                         m=sb_dig(0,0,rx_buf[13],rx_buf[14]);
                 }
                 else
                         m=sb_dig(0,0,rx_buf[14],rx_buf[15]);
         g=read_sb(m,sbs,k);
                  for(i=0;i<g;i++)
         {
           play(sbs[i]);
           delay1ms(10);
         }
             if(i>0)
                 {
                  play(137);
                  delay1ms(10);
                  }
                  if(cpl==6)  m=sb_dig(0,0,rx_buf[15],rx_buf[16]);
                  else m=sb_dig(0,0,rx_buf[16],rx_buf[17]);
         g=read_sb(m,sbs,k);
                  for(i=0;i<g;i++)
         {
           play(sbs[i]);
           delay1ms(10);
         }
                  if(i>0)
                 {
          play(138);
                  delay1ms(10);
                  }
         play(114);
                 delay1ms(10);
                 if(cpl==6)         m=sb_dig(rx_buf[17],rx_buf[18],rx_buf[19],rx_buf[20]);
                 else m=sb_dig(rx_buf[18],rx_buf[19],rx_buf[20],rx_buf[21]);
         t=read_sb(m,sbs,k);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99);

      break;
   case 0x39:           /////陕aaa000 时租车 ,欢迎入场
      {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
                    }
                   for(i=0;i<26;i++)
                   {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
                   }

             }
            play(173);
                delay1ms(15);
            play(172);
            break;
          }
   case 0x3c:         //此余额不足。转入临时车入场
   {
            ////////车牌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5);
      play(107);

          delay1ms(15);
      play(173);
          delay1ms(15);
      play(172);

     break;
   }
   case 0x3d:                  // 陕aaa111 此车已过期 现转为时祖车入场 //
   {
   ////////车牌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5);
      play(108);

          delay1ms(15);
      play(173);
          delay1ms(15);
      play(172);

     break;
   }
  case 0x41:                // 陕aaa111 此车已过期 系统禁止入场 //
  {
              ////////车牌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5);
      play(108);

          delay1ms(15);
      play(119);

     break;

  }
  case 0x44: //支付成功,请通行
                    ////////车牌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play(172);
/////////////车牌
     break;
   case 0x45:        //         陕xxxxx 金额不足,请    元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play(107);
            delay1ms(15);
            play(115);
            delay1ms(15);

                // if(cpl==6)         m=sb_dig(rx_buf[17],rx_buf[18],rx_buf[19],rx_buf[20]);
                 //else
                  m=sb_dig(rx_buf[18],rx_buf[19],rx_buf[20],rx_buf[21]);
         t=read_sb(m,sbs,k);
         for(i=0;i<t;i++)
         {
           play(sbs[i]);
           delay1ms(10);
         }
         play(99);
     break;
   case 0x4b:                                // 陕aaa111 现在时租车辆 暂时不能通行 //
   {
     ////////车牌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5);
      play(178);

          delay1ms(15);
      play(119);

     break;

   }
   /*
   case 0x43: //         //剩余车位数    7
   {
                    play(157);
         delay1ms(15);
                 m=sb_dig(rx_buf[1],rx_buf[2],rx_buf[3],rx_buf[4]);
         t=read_sb(m,sbs,k);
         for(i=0;i<t;i++)
         {
           play(sbs[i]); //         防
           delay1ms(10);
         }
                 break;
   }
        */
  case 0x4d:        //陕aaa111 此门未授权 ,不得进入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0);
             play(113);

    break;

  case 0x4c:         //  //陕aaa111 此门未授权 现转为时祖车入场 //

                jsq_dg=1;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0);
             play(113);
         delay1ms(10);
             play(173);
         delay1ms(10);
             play(172);

    break;
  case 0x49://  //// 陕aaa000,与入场车牌不符,请重新识别
    ////////车牌

     for(i=0;i<31;i++)
             {if((rx_buf[1]==(unsigned char)(sheng_n[i]>>8))&& (rx_buf[2]==(unsigned char)(sheng_n[i]&0x00ff)))                          //2 3
              {   play(41+i);
                      delay1ms(10);
                          i=32;
              }
             }
          if((rx_buf[1]>0x40)&&(rx_buf[1]<0x5b)&&(rx_buf[2]>0x40)&&(rx_buf[2]<0x5b))                 ////车
         {
                  for(i=0;i<26;i++)
                {if(rx_buf[1]==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for(i=0;i<26;i++)
                {if(rx_buf[2]==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for(cp=0;cp<cpl;cp++)                          ///hz 16 zm asc cw 16
           { xzm=rx_buf[3+cp];                   ///xzm=rx_buf[4+cp];
                 for(i=0;i<10;i++)
                {if(xzm==DIG[i])
                   { play(i);
                   delay1ms(10);
                   i=11;
                   }

                 }
                for(i=0;i<26;i++)
                {if(xzm==zm[i])
                 {
                   play(15+i);
                   delay1ms(10);
                   i=25;
                 }
                 }

            }
/////////////车牌
          delay1ms(10);
          play(162);
          delay1ms(10);
          play(12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tx_bz=0;

}

void UART_one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 send_UART_two(0x3a);
     if(rx_bz1==1)
                 { rx_buf1[rx_count1]=SBUF;
                   rx_count1++;
                   if(rx_count1==5)
                   {
                        rx_bz1=0;
                          rx_count1=0;
                          if(ic_bz==0)  icwrite();

                   }
                  }
         if((SBUF==0x3c)&&(rx_bz1==0)) {rx_count1=0;rx_bz1=1;}
    }
    else
    {
        TI  =  0;
    }
}

void UART_two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8
{
//    unsigned char   k   =   0;
    rx1_bz = S2CON ;
    rx1_bz = rx1_bz & 0x01;
    //if(S2RI==1)
    if(rx1_bz==1)
    { // rx_ct=0;

            //RI  =   0;
       S2CON = S2CON & 0xFE; //1111,1110
      // S2_Interrupt_Receive_Led = 0;

          if(rx_bz==1)
                 { rx_buf[rx_count]=S2BUF;
                   rx_count++;

                   if(rx_count==26)
                   {
                        rx_bz=0;
                        rx_count=0;
                         //  if(tx_bz==0)
                         //  {
                         tx_bz=1;
                               if((rx_buf[0]<0x55) && (rx_buf[0]>0x2f) )do_cmd();
                         //  }

                        rx_bz=0;
                        tx_bz=0;
                   }
                  }
         if((S2BUF==0x8a)&&(rx_bz==0)) {rx_count=0;rx_bz=1;}
        // if(rx_ct>5000) {rx_ct=0;rx_count=0;}
    }
    else
    {
        //TI  =  0;
       S2CON = S2CON & 0xFD; //1111,1101
    }
}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2T模式

                   //Auxiliary register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控制补光灯
{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if (count-- == 0)               //1ms * 1000 -> 1s
    {
      count=1000;
          timeS++;
          if(timeS==60)
            {timeM++;timeS=0;
                  if(timeM==60)
                  {timeH++;
                    timeM=0;
                        timeS=0;
                        if(timeH==24)
                        {timeH=0;
                         timeM=0;
                         timeS=0;
                         }
                  }
                 }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i=0;
  tx_bz=0;
  ic_bz=0;
  card[0]=0x00;
  card[1]=0x00;
  card[2]=0x00;
  serial_port_one_initial();
  serial_port_two_initial();
  ////////////////////

        count = 1000;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   TL0 = T1MS;                     //初始化计时值
//   TH0 = T1MS >> 8;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EA = 1;

    timeH=7;
        timeM=30;
  play(0xe7);

  //LED=1;
while(1)
{  LED=~LED;
if((timeH==7) && (timeM==20)) OPEN=0;
if((timeH==17) && (timeM==40)) OPEN=1;
  //send_UART_two(0x3a);
if(DG==0)
{
   jsq_k=0;
   DGZT=1;

   if(jsq_dg==1)  //过闸
   {
              send_UART_two(0x3c);
       for(i=0;i<4;i++)    send_UART_two('O');
       send_UART_two(0x3d);
           jsq_dg=0;
   }
   if(jsq_dg==2)   ////出车,有效
   {
              send_UART_two(0x3C);
       for(i=0;i<4;i++)    send_UART_two('1');
       send_UART_two(0x3D);
           jsq_dg=0;
   }

}
if((DG==1)&&(DGZT==1))
{
       DGZT=0;
           jsq_dg=0;
             CLOSE=1;
           delay1ms(100);
           CLOSE=0;
             CLOSE=1;
           delay1ms(100);
           CLOSE=0;

}
if((DG==1)&&(DGZT==0)&&(jsq_dg==1))
{

     jsq_k++;
          if(jsq_k>1000)
          {        jsq_k=0;
           CLOSE=1;
           delay1ms(100);
           CLOSE=0;
           CLOSE=1;
           delay1ms(100);
           CLOSE=0;
           jsq_dg=0;
     }
}

delay1ms(100);
}
}

网友A:
用的什么语音芯片

网友B(2023-10-21):
呦西,看到 2000多行,来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