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4FP6单片机一个IO口读取高低电平用什么函数?

楼主(2023-03-02):
(无正文)

网友A:
读IO不是直接读吗?要什么函数?

网友B:
如:
state =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读取PA0引脚

网友C:
STM32 单片机有位带功能, 可以和51单片机一样做读写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 单片机有位带功能, 可以和51单片机一样做读写操作.

错!M0没有bitband,M3才有但也是op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