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切换界面时密码输入位置会自动向下一位跳转,怎么优化单片机程序解决呢

楼主(2023-03-02):
可以用switch语句解决这一问题吗详细的说就是 怎么解决用数码管做密码锁并且在切换界面时输入位置不会改变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NixieTube.h"//数码管
#include "Delay.h"//延时函数
#include "MatrixKey.h"//矩阵键盘

sbit Beep=P2^5;

unsigned int y=1,b,n,h,i,j,k,l,m,w2,w,f,a;//h i j k l m为密码n y b f a为参数
unsigned int Timer0Count=0;
unsigned char KeyNum,x=100,Password1=172,Password2=213;

void Timer0_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中断初始化
EA=1;     //中断初始化
PT0=0;    //中断初始化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10)//按键1按下切换界面
              {
                                  y++;
                                  if(y>=3) y=1;//防止界面溢出
                                }
                                if(y==1)//界面1
                                                {
                                                        NixieTube(6,x/100);
                                                        NixieTube(7,x/10);
                                                        NixieTube(8,x%10);
                                                }
                                 if(y==2)//界面2
                                                {
                                                        NixieTube(1,h);
                                                        NixieTube(2,i);
                                                        NixieTube(3,j);
                                                        NixieTube(4,k);
                                                        NixieTube(5,l);
                                                        NixieTube(6,m);
                                                        if(KeyNum)//密码输入位置转换
                                                         {
                                                                if(w==1) h=KeyNum;
                                                                if(w==2) i=KeyNum;
                                                                if(w==3) j=KeyNum;
                                                                if(w==4) k=KeyNum;
                                                                if(w==5) l=KeyNum;
                                                                if(w==6) m=KeyNum;
                                                                  w++;
                                                          if(w>=7&&(h*100+i*10+j!=Password1&&k*100+l*10+m!=Password2))
                    {h=0;i=0;j=0;k=0;l=0;m=0;w=0;b++;}//密码错误计数和清零
                                                                if(w==7) w=0;//防止密码位置溢出
                                                         }
                                                }
                                   if(h*100+i*10+j==Password1&&k*100+l*10+m==Password2)//密码正确进入流水灯
                                                {
                                                                P2=0xFE;
                                                                Delay(500);
                                                                P2=0xFD;
                                                                Delay(500);
                                                                P2=0xFB;
                                                                Delay(500);
                                                                P2=0xF7;
                                                                Delay(500);
                                                                P2=0xEF;
                                                                Delay(500);
                                                                P2=0xDF;
                                                                Delay(500);
                                                                P2=0xBF;
                                                                Delay(500);
                                                                P2=0x7F;
                                                                Delay(500);
                                                          h=0;i=0;j=0;k=0;l=0;m=0;
                                                }
                                                if(b==5)//达到错误次数闪烁
                                                        {
                                                                for(f=0;f<=3;f++)
                                                                {
                                                                        P2=0x00;
                                                                        Delay(500);
                                                                        P2=0xFF;
                                                                        Delay(500);
                                                                }
                                                                b=0;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中断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让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imer0Count++;          //每10ms打断一次,计数器加1
if(Timer0Count>=10)
{
         Timer0Count=0;
         x--;
         if(x==0)
         {
                  for(a=0;a<=3;a++)
                   {
                          for(n=0;n<110;n++)
                     {
                              Beep=!Beep;
                              Delay(2);
                     }
                         }
                 x=100;
         }
}
}

网友A:
                        if(KeyNum && KeyNum != 10)//密码输入位置转换
                        {
                                if(w==1) h=KeyNum;
                                if(w==2) i=KeyNum;
                                if(w==3) j=KeyNum;
                                if(w==4) k=KeyNum;
                                if(w==5) l=KeyNum;
                                if(w==6) m=KeyNum;
                                w++;
                                if(w>=7&&(h*100+i*10+j!=Password1&&k*100+l*10+m!=Password2))
                                {
                                        h=0;    //密码错误计数和清零
                                        i=0;
                                        j=0;
                                        k=0;
                                        l=0;
                                        m=0;
                                        w=0;
                                        b++;
                                }
                                if(w==7) w=0;//防止密码位置溢出
                        }

楼主:
感谢  把这一点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