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学习板电脑供电都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主(2023-03-03):
新人请教单片机学习板电脑供电都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吗?我买了块板子用28bjy实验时只能电脑先写进程序,然后用手机充电器接点再运行,
我想用串口调试发送数字,比如1.2.3.4.....,就转多少圈.不知道别的板子能否电脑供电并即时发送数据。

网友A:
USB供电确实无法驱动28BYJ这么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确实无法驱动28BYJ这么大的电机。

谢谢,不知道加什么元件行不行,论坛里面有单片机  diy雕刻机的,要看他们怎么弄的,应该上位机直接控制。

网友B:
用双电源,独立给电机供电呗,不过28电机,usb供电也能转,就是扭矩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电源,独立给电机供电呗,不过28电机,usb供电也能转,就是扭矩不行

谢谢朋友指导,我测试是不转的。用的慧净的51板子。板子上接USB的,我新手不要笑。那我这个双电源怎么接啊,现在通过p1.1  .2 .3 .4接的电机的线(与 uln2003相接),我们控制是通过控制p1.1...高低电平。把外接电源并直接并联接USB上面这样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导,我测试是不转的。用的慧净的51板子。板子上接USB的,我新手不要笑。那我这个双电源怎么接 ...

你要发板子图来帮你看; 如果你懂电路的话,就直接上手弄; 断开电脑USB供给板子的5V电源,地线不要断,只断开5V;另外用个5V电源连接 板子的地线和5V就可以;
一般电脑的USB也可以输出1A的电流,我的板子就可以带动;你完全带不动 可能跟你的USB线也有关系,比如线比较长,而且线质量差,对电源产生了压降;电脑输出5V 可能到了板子上实际只有4.5V左右

楼主:
原理图 和 实物图

HL-1 2021 原理图.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导,我测试是不转的。用的慧净的51板子。板子上接USB的,我新手不要笑。那我这个双电源怎么接 ...

第二电源是接到uln2003上的,两个电源要共地,还是觉得你2003没接对,否则usb的够转了。另外,绝不可以把两个电源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发板子图来帮你看; 如果你懂电路的话,就直接上手弄; 断开电脑USB供给板子的5V电源,地线不要断, ...

感谢热心的朋友,图已经上传了。麻烦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电源是接到uln2003上的,两个电源要共地,还是觉得你2003没接对,否则usb的够转了。另外,绝不可以把 ...

感谢朋友再次指导,毕竟我外行,不太清楚,主要怕烧电脑板子。慢慢尝试。

网友D:
雕刻机的步进电机要用驱动器。有卖成品MACH3控制板的商家,说明书上写了怎么接线。自己开发不是不行,工作量太大,还不如买成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的步进电机要用驱动器。有卖成品MACH3控制板的商家,说明书上写了怎么接线。自己开发不是不行,工作 ...

朋友好谢谢指点,我不是diy雕刻机,我是想先用上位机把28bjy动起来,最终是想控制一轴运动走几个点位。

网友E:
这个板子本身不支持驱动电机,要驱动步进电机,还需要买步进电机的驱动板,28电机空载时,电脑应该能带动的

网友E:
步进电机需要是5伏的,12伏的与开发板电压不同,需要单独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本身不支持驱动电机,要驱动步进电机,还需要买步进电机的驱动板,28电机空载时,电脑应该能带动的

感谢朋友, 有配套的uln2003驱动板。5v的。他们说明里面也讲带不动,要手机充电器带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需要是5伏的,12伏的与开发板电压不同,需要单独供电的

感谢朋友, 有配套的uln2003驱动板。5v的。我想修改为电脑上位机直接控制。刚学这个。希望朋友们指导指导.

网友D:
步进电机加驱动电路或驱动板就行了。成品驱动器方便些,给脉冲电机就转。

网友F:
外接电源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加驱动电路或驱动板就行了。成品驱动器方便些,给脉冲电机就转。

谢谢,现在步进电机可以转的有驱动板,我的目的想上位机即时控制。因为电脑usb启不动步进电机。我想上位机直接控制。

楼主:
感谢,我是外部电源运行,主要想上位机即时调试。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E:
ULN2003单独供电,开发板的地和ULN2003的地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G:
那得看你多大的步进电机,小小的那种可以,36、42、57、85电机,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LN2003单独供电,开发板的地和ULN2003的地连在一起就行了

谢谢,我先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得看你多大的步进电机,小小的那种可以,36、42、57、85电机,就别想了。

感谢,我先用28byj做下实验,后面用大的。估计也加什么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的朋友,图已经上传了。麻烦指导下。谢谢。

接线方法已经标注在图纸上了, 外部的5V电源负极和板子上的任意地线相接;外部5V电源的正极接到开关后面;(USB 5V经过开关后给开发板供电;外部的5V电源就接到这个开关的后面。相当于不经过开关直接给开发板供电); 如果需要下载软件,就需要先拔下外部5V电源;点一下STC软件的下载按钮;然后在插上(接上)外部5V电源;单片机就会自动下载了;  板子上的开关 要保持常开状态;不能按下去; 如果不小心按下去了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顶多有一定的概率会电流倒灌,使电脑的USB接口保护;

网友H:
单片机io口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 GPIO口的电流对于电机这种功率器件来说很弱, 也很容易被电机反向电动势击穿直连的GPIO口. 电机的EMI太强,很容易导致单片机死机跑飞.

最好是通过光电隔离之后通过H桥来驱动电机,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方法已经标注在图纸上了, 外部的5V电源负极和板子上的任意地线相接;外部5V电源的正极接到开关 ...

特别感谢这位朋友,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帮助别人,而且这么详细真的说明,太感谢了。我按照您的说明做好了。

网友E:
最好把ULN2003的板子图片也发上来,ULN2003使用外部电源,但是地线和开发板连接,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io口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 GPIO口的电流对于电机这种功率器件来说很弱, 也很容易被电机反向电动势击 ...

感谢朋友们指导,我不是直接驱动有驱动板的,我是新手也没什么基础,只能慢慢学,感谢大家的帮助。您讲的光电隔离之后通过H桥来驱动电机。这些我也去了解下,又涨知识了。我的目的也就是单片机控制下步进电机的轴承走几个点位,也许别人用的皮带+齿轮大小不一,点位需要实时测试,所以需要上位机能实时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I:
你改装电脑吧, 打开电脑机箱, 找到电脑机箱 空的SATA 电源插头, 找出里面的 5V线, 把他直接连接到前面板USB口的 5V。或许勉强能带动。

网友J:
就是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开发板和电机驱动分别供电就行了,把地并到一起就行。

网友K:
能否驱动步进电机取决于步进电机的功率(工作电压和驱动电流)。如果用低压小功率的步进电机应该可以驱动。但28by显然功率较大,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L:
USB的5V是可以让28转起来的,28的电流在0.4~1A之间,所以常规的USB是可以带动的,但28有2种,一种是5V的,还有一种是12V/24V 的,你确认一下你手上的电压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