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1650位引脚可以当段使用吗?

楼主(2023-03-03):
我画了快板子,用1650来显示温度,但是1650的四个位选引脚和数码管的连接错了,连到了数码管的段选引脚上了,想问一下各位,1650的位引脚可以当段使用吗,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更改程序,来实现吗。

网友A:
扫描驱动无法对换行列信号,看时序图就知道了。

网友B:
段之间或位之间引脚错可以通过软件调整,段位之间引脚错只能划开连线焊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驱动无法对换行列信号,看时序图就知道了。

感谢

网友C:
单片机是可以重新编程的,所以接错脚位用软件可调;
TM1650内的程序是固化的,所以你懂的。

网友D:
最好重新画一片板子,反正现在薅羊毛不要钱。
如果不想等两三天,用原来的板,自己割线路跳线。顺利的话十来分钟就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