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系列温度采集和AD电压采集程序

楼主(2023-03-03):
STC系列的单片机,进行自身AD采集和LCD12864显示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1[]="Vout:  ";
uchar code        dis2[]="Temp:  ";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高8位转换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低2位转换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 功能控制寄存器 1001 1101*/

uint   AD_data1,AD_data2;
int         Temp,Voltage;

unsigned char Get_ADC1(void)
{

  unsigned int ADC_Result;

  ADC_CONTR = ADC_CONTR|0x80; //开启AD电源        ADC_CONTR=1;         0X80= 1000 0000
  P1ASF = P1ASF | 0x10;       //设置ADC通道为模拟模式
  ADC_CONTR = 0xe0;           //设置ADC转换通道         通道CHS2=1          ADC_FLAG=1;

  ADC_RES = 0x0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08;                                         //ADC_CONTR=0XEC;

  while(!(ADC_CONTR & 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清标志
  ADC_Result = ADC_RES;                     //提取采集到的数据
  return ADC_Result;
}

void main()
  {
       uchar i,j;

       LCD12864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Init_DS18B20(); //初始化温差传感器

                while(1){

        AD_data1 = (int)(((float)Get_ADC1())*500/256);
        Voltage=(int)AD_data1;        //读取电压值
                LCD12864_POS(0,0); //第一行显示电压值
                for(i=0;i<5;i++){
                LCD12864_write_dat(dis1[i]);
                                }  //显示“Vout :”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Voltage/1000+0x30);
                LCD12864_write_dat(Voltage/100%10+0x30);
                LCD12864_write_dat(0x2e);         //显示小数点
                LCD12864_write_dat(Voltage/10%10+0x30);
                LCD12864_write_dat(Voltage%10+0x30);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0x56); //显示V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

Temp=Read_Tem()*100;   //读取温度,并扩大
LCD12864_POS(2,0); //第一行显示电压值
                for(j=0;j<5;j++){
                LCD12864_write_dat(dis2[j]);
                                }  //显示“Temp :”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write_dat(Temp/1000+0x30);
                LCD12864_write_dat(Temp/100%10+0x30);
                LCD12864_write_dat(0x2e);         //显示小数点
                LCD12864_write_dat(Temp/10%10+0x30);
                LCD12864_write_dat(Temp%10+0x30);
                LCD12864_write_dat(0xA0); //显示空格

        LCD12864_POS(2,7);
          LCD12864_write_dat(0xa1);   //写温度符"℃"
      LCD12864_write_dat(0xe6);   //写温度符"℃"
}

  }

Keil代码下载: DS18B20测温 LCD12864显示

楼主:
大学生入门刚需,欢迎复制粘贴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