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老化测试座在PCB中需要连在一起吗

楼主(2023-03-03):
上面的一个芯片引脚对应的下面座子的两个管脚需要连在一起吗

网友A:
这是开尔文接法,可以避开接触电阻,测试到很小的电阻。设计电路的时候要尽可能使用开尔文接法的优点,避免连接两个引脚,当然你设计没有利用开尔文接法,那么两个管脚接不接到一起都是无所谓的,随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