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仿真器仿真动态显示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如题,A4板子烧录可以正常动态显示,但是使用仿真器运行就变成这样了,全是残影,有大佬有办法让仿真器也正常动态显示吗,不然调试时候要仿真器和芯片反复换,感觉好麻烦

现象

现象

网友A(2023-03-04):
仿真是调试软件用;有单步运行和全速运行;点了单步运行 程序只执行一步后就会暂停下来;停下来后数码管就停止扫描了; 你这个普中的这种仿真器我没有用过, 不太了解,  是不是还需要设置晶振频率或者说板载的晶振频率和你的程序不对;重点回去自己看下普中的关于仿真教程设置

网友B:
仿真已经不是程序正常运行状态,数码管会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