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单片机万年历+HX711称重

楼主:
今年做的第一款单片机板子,采用STC32G单片机,外置晶振,DS1302和HX711模块
可以实现实时时钟功能,因为芯片内部的时钟误差太大,所以使用DS1302
可以实现称重功能,使用称重模块HX711,例程网上很多,大家可以参照。
使用晶联讯LCD19264带字库或不带字库显示屏,带不带字库屏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序写法不同。

下面是PCB图片

按键功能没改,还是原复制过来的,需要什么功能到时改一下就好。已仔细审过PCB和原理图无误,可直接打板使用。
需要原理图和PCB文件的朋友可加我好友索取。

网友A(2023-03-10):
STC32G 是带 RTC的,你给他一个32.768 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32G 是带 RTC的,你给他一个32.768 就行了

即使接了电池,即使外部5V电源不断, 只要单片机复位RTC 就会丢失,  连看门狗都不能用了
复位不就相当于重启,你启动后都是要重新设置RTC的
上电不设置RTC,只有进入时间设置模块才会设置RTC,正常走时后让他 重启 就会丢失RTC时间
STC MCU自带的RTC,在复位后会重置RTC的寄存器为 00年1月1日,00: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32G 是带 RTC的,你给他一个32.768 就行了

32.768不知道怎么接,关键单片机主时钟也用外部晶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使接了电池,即使外部5V电源不断, 只要单片机复位RTC 就会丢失,  连看门狗都不能用了
复位不就相当 ...

只要不触发 SETRTC,时间就不会变,我复位的时候不做时间设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2.768不知道怎么接,关键单片机主时钟也用外部晶振。

这个比较麻烦,我是用内部的IRC,然后用 32.768去校准内部的,精度可以保证在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使接了电池,即使外部5V电源不断, 只要单片机复位RTC 就会丢失,  连看门狗都不能用了
复位不就相当 ...

不过,我的程序是不允许用看门狗的,看门狗不能解决复位,只是掩盖了问题,隐患还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使接了电池,即使外部5V电源不断, 只要单片机复位RTC 就会丢失,  连看门狗都不能用了
复位不就相当 ...

试了一下,看门狗复位真的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看门狗复位真的清零!!!

是的,单片机看门狗复位会清零

网友D:
HX711芯片是专门用来称重功能的.可以啊!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2.768不知道怎么接,关键单片机主时钟也用外部晶振。

可以用内部主时钟,外部接32k时钟,如果主时钟误差大可以开追频

网友F:
STC32G 是带 R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