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CD无刷电机仿真模型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BLDC无刷电机的驱动都是用方波,我想了想。能不能简化一下。STC8G单片机IO口输出频率可以到30KHZ左右的。
然后直接用3个IO口PWM方式驱动三个2104单端半桥驱动。组成120度正玄波呢?
在利用反馈追频率不就可以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了吗?
说干就干。
代码非常简单。驱动方式采用两两导通制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8.h>                        //调用51常规库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命令,声明uint替代unsignde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命令,声明uchar替代unsigned char

sbit a=P2^0;
sbit b=P2^1;
sbit c=P2^2;
sbit hla=P2^3;            //外接393比较器 检测A相
sbit hlb=P2^4;           //外接393比较器  检测B相
sbit hlc=P2^5;           //外接393比较器  检测C相

uchar pwm,num,mod,ym;
uchar scnt;
uchar azkb,bzkb,czkb;

void main()                                        //主程序
{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20;
   P5M1=0X00;
   P6M0=0X00;
   P6M1=0X00;
   P7M0=0X00;
   P7M1=0X00;
   P3M1=0x00;
   P3M0=0x00;

   ym=100;  //油门

   azkb=5;
   bzkb=5;
   czkb=5;
   while(1)
   {

        pwm++;if(pwm>11){pwm=0;}
        mod++;
        if(mod>ym)
        {
        switch(num)
         {
          case 0 : if(azkb<9){azkb++;} if(bzkb>1){bzkb--;} if(czkb>5){czkb--;} if(hlc==0&scnt==0){scnt=1;}if(hlc==1&scnt==1){scnt=2;} if(hlc==0&scnt==2){scnt=0;num=1;} break;         //AB    检测C相过零点,并且经过两次上升沿滤波
          case 1 : if(azkb<9){azkb++;} if(bzkb<5){bzkb++;} if(czkb>1){czkb--;} if(hlb==0&scnt==0){scnt=1;}if(hlb==1&scnt==1){scnt=2;} if(hlb==0&scnt==2){scnt=0;num=2;} break;         //AC   检测B相过零点,并且经过两次上升沿滤波
          case 2 : if(azkb>5){azkb--;} if(bzkb<9){bzkb++;} if(czkb>1){czkb--;} if(hla==0&scnt==0){scnt=1;}if(hla==1&scnt==1){scnt=2;} if(hla==0&scnt==2){scnt=0;num=3;} break;         //BC   检测A相过零点,并且经过两次上升沿滤波
          case 3 : if(azkb>1){azkb--;} if(bzkb<9){bzkb++;} if(czkb<5){czkb++;} if(hlc==0&scnt==0){scnt=1;}if(hlc==1&scnt==1){scnt=2;} if(hlc==0&scnt==2){scnt=0;num=4;} break;         //BA   检测C相过零点,并且经过两次上升沿滤波
          case 4 : if(azkb>1){azkb--;} if(bzkb>5){bzkb--;} if(czkb<9){czkb++;} if(hlb==0&scnt==0){scnt=1;}if(hlb==1&scnt==1){scnt=2;} if(hlb==0&scnt==2){scnt=0;num=5;} break;         //CA   检测B相过零点,并且经过两次上升沿滤波
          case 5 : if(azkb<5){azkb++;} if(bzkb>1){bzkb--;} if(czkb<9){czkb++;} if(hla==0&scnt==0){scnt=1;}if(hla==1&scnt==1){scnt=2;} if(hla==0&scnt==2){scnt=0;num=0;} break;         //CB  检测A相过零点,并且经过两次上升沿滤波
         }
         mod=0;
        }

        if(pwm>azkb){a=0;} else{a=1;}
        if(pwm>bzkb){b=0;} else{b=1;}
        if(pwm>czkb){c=0;} else{c=1;}

   }
}

最后查看输出波形

可以看到输出的阶梯波。主要是我仿真的BLDC模型电感设置得太小了。之后0.01UH。
下面再看我把BLDC电感设置为0.1UH的波形。

网友A(2023-03-03):
检测过零点,就跟音箱过零保护一样,原理是检测音箱磁铁的反电动势,检测到直流电就保护。我这里是检测到直流(即转子跨越定子磁场)就换相。切换下一步相序形成追频接力。

网友B(2023-08-18):
可以看看工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