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DIY 平衡输入7293集成管子

楼主:
前级用了2604  后级用集成管7293 平衡输入  还搞了个解码器 刚弄出来效果很棒! 当时贪图便宜 选了电流6A的整流管  用了一个月整流管炸了 !  现在没有时间维修 换了管子后  达到一定功率会保护   有大神出下招吗?

网友A(2023-03-04):
板子画的漂亮;布局工整; 底层开窗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请问下楼主,还有没有多的空PCB 或者分享下资料我也做一个玩玩;zhanghx110@163.com

双IC并联, 如果保护,一般是两芯片中点失调; 中点漂移了就一定会有芯片负载过重;然后就会保护;
这种情况不好直接找到哪里的问题;需要先测量; 你有左右两声道板子, 如果另外一片是OK的,可以拿来测试个点电压做参考;由于你之前换过整流;我觉得还是要重点查一下电源, 测一下正负是否对称;有时你换的管子质量不好;大功率下,正负电压严重不平衡;
其次不知道你的并联电路是怎么样做的;因为我看见有水泥平衡电阻;7293 并联 按官方资料是可以不需要水泥电阻的,一个做主机一个做负机;
如果你是按7294那样并联,那就可以断开水泥电阻一路一路试,看看是哪颗芯片保护;再重点查那颗芯片和外围;
其次你的板子上还有前级; 前级也需要断开; 以免查了半天 是前级的问题;因为光从你截图,也看不出你的前级是单端输出还是差分输出给两个7293;
官方双管并联图

网友B:
看上面的3D 布局功放IC TDA7293 不应贴在PCB板上, 而是要用导热硅脂, 云母片紧固在大一些的散热片上. 很可能是散热不良导致输出功率大之后, 热保护了.
别说TDA7293这种大功率的, LM1875都不能这样直接装配在PCB上只靠PCB的铺通散热.

网友C:
6A整流二极管,在散热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连续6A的平均电流,脉冲电流一般超过20A。炸管不会是电流裕量不够,是别的问题引起吧。

网友D:
一片功放的最大功率是100W,如果是用的8欧喇叭,那么单个声道的电流就最少是3.5A,两个声道的电流就得7A
单单正常使用都已经超标了,更不说还有什么余量可言了
桥堆至少是10A以上的
GBJ2510是正常的,有时候还得用GBJ3510

网友E(2023-04-18):
引用 网友A:
板子画的漂亮;布局工整; 底层开窗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请问下楼主,还有没有多的空PCB 或者分享下资料我也 ...

前级我用了OPA2604AP    前后期我是直接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的3D 布局功放IC TDA7293 不应贴在PCB板上, 而是要用导热硅脂, 云母片紧固在大一些的散热片上. 很可 ...

有散热片 外壳两边就是大散热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A整流二极管,在散热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连续6A的平均电流,脉冲电流一般超过20A。炸管不会是电流裕量不够 ...

电容容量大   开机的瞬间电流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片功放的最大功率是100W,如果是用的8欧喇叭,那么单个声道的电流就最少是3.5A,两个声道的电流就得7A
单单 ...

一个整流二极管是6A  两个是12A  现在换成了10A的

网友F(2023-10-05):
TDA7293的输出电流有限,采用平衡输出后,如果供电电压比较高,还使用了8欧姆甚至更低的负载,过流保护是正常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是降低供电电压或者使用较高阻抗的负载。

网友G(2025-06-22):
整流管不适合并联使用,起不到电流加倍的效果,压降小的那个会先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