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12输出1A电流不够,可以2只并联吗?

楼主(2023-03-04):
LM7812输出1A电流不够,可以2只并联吗?

请教各位大神,
LM7812输出1A电流我想要2A电流,请教一下

网友A:
不用两只并联,加大散热就行。

网友B:
可以2只并联

网友C:
LM7812可以并联带负载, 输出脚串一个二极管.   其他的像LM3886也可以并联输出.

网友D:
加扩流电路也行

网友E:
不建议并联,除非采取均流电路。有TO-3封装的5A电流的7812可以选择

网友F:
增加功率最好的方法增加功率三极管扩容。

网友G:
临时应急用一下是可以的,可以并联,  但是由于每颗芯片的内阻不一致,你又如何能保证每颗芯片都平均输出1A的电流呢;所以需要加两颗功率限流均衡电阻。
总的来说 单颗芯片满功率输出1A 就会很烫了;大电流 一般用DC-DC 或者功率三极管配合稳压管稳压输出;

网友H:
可以并联,还可以用三极管扩流的方法,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可以可以,但输出各要串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后再并联。更好的办法是换一个大电流输出的稳压管或用DCDC,也可以单管输出再扩流。

网友J:
曾经用过7805的并联测试,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是你要的效果,两个输出的电压值不一致时,只有输出高电压值的管子在工作,除非使用的功率增大将高电压值的管子输出电压也降到另一个管子相同或更低的电压值时才会有共同的输出电流,但高压值输出的管子功耗最大温度最高,不可能出现平均的情况,因为看过书本有价绍7805功率不够时并联可以增加输出电流而且是平均的输出,但出来结果是上述情况

网友K:
并联可以,但是要加均流措施。

网友L:
可以并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别在输出端串联二极管。

网友M:
可以并联,加均流措施,见图

网友N:
可以并联,但要各自串联一个0.1~0.2欧姆电阻均流一下为好,就像用三极管并联输出时一样。

网友O:
可以,但不是简单的*2关系。

网友P:
可以并联,可能会出其它问题,为什么不考虑其他芯片呢

网友Q:
并联效果并不好,如果只是2A的话,加个三级管就可以了,这是7812的扩流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
加均衡电路并联好一些,用三极管扩流电压调整率和文博系数会少差一些!

网友S:
可能需要为每个输出添加一个极性保护二极管以防止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