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自绘制原理图库的元件困惑,求助了,谢谢

楼主(2023-03-04):
看视频(没找到AD18.1.7的,找到的是AD19.1.5)学AD,在自绘制原理图库的元件时,界面怎么时“黑”的(?处),并不是“白”色绘图区呢?我哪操作错了吗,请走过路过的指点指点,谢谢
下面是教程(AD19)里的界面

网友A:
你把右上角的朝下的双箭头点一下就OK了

网友B:
还好还没学会;不要学AD了; 找工作 沿海城市都是用PADS 和candece;反正我是很少看到用AD的; DIY就用立创EDA;
我也很奇怪 AD到底哪些行业在用,很多学校教的是AD;我们以前读书 学校教的是99SE;实际参加工作后 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右上角的朝下的双箭头点一下就OK了

还真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还没学会;不要学AD了; 找工作 沿海城市都是用PADS 和candece;反正我是很少看到用AD的; DIY就用立创 ...

六十有五了,早年接触的就是99SE, 所以惯性原因,接着学AD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还没学会;不要学AD了; 找工作 沿海城市都是用PADS 和candece;反正我是很少看到用AD的; DIY就用立创 ...

不知道深圳沿不沿你所说的海
就是一个画板以软件而已,没有人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去问,然后出出一个完整的数据
所以,就没有"沿海城市都是用PADS 和candece"这一说
厂史悠久的大工厂,你就得会99SE,因为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是几十年前的老电路,现在还在用的,改一个电阻可能都要几十个人签名的
正规公司十几年以前用的大多是AD,那个时候powerpcb没有AD流行,"发函"流行之后,更多的公司开始用PADS,因为PADS要便宜很多.........
有钱的比较大的方案公司,AD,PADS,Cadence全都有,不差那几十万...........
就是一个画板软件而已,精通一种就行,只要你精通布线,上手一款画板软件只不过一个软件操作的过程而已
更重要的是布线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深圳沿不沿你所说的海
就是一个画板以软件而已,没有人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去问,然后出出一个完整 ...

谢谢,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好还没学会;不要学AD了; 找工作 沿海城市都是用PADS 和candece;反正我是很少看到用AD的; DIY就用立创 ...

片面了,没有那种软件就一定优秀,就是一个画板软件,熟悉那种用哪种,只是最近几年各个公司都有收到AD的函,估计使用受影响,早期也用99画板,其实都是衣钵传承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好还没学会;不要学AD了; 找工作 沿海城市都是用PADS 和candece;反正我是很少看到用AD的; DIY就用立创 ...

小厂好多用protel和AD。大点的厂才用PADS和CANDECE。其实就看老大,我以前在东莞一电子厂指定只能用protel。而且外发文件也给人家BERBER。

网友F:
我也是从99沿袭下来的习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