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阴历及24节气转换数据表 打算制作跨越两个世纪的桌面时钟

楼主:
这是我20年收集的24节气转换数据表,23年之前运行都是正确的,但今年算出来的节气就不对了
希望网友能提供更精确的转换表,最好能提供21世纪和22世纪的表格,打算做跨越两个世纪的桌面时钟
谢谢

网友A(2023-03-06):
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
二十四节气数据库(2000--2100)
数据格式说明:
每个月对应2个节气,以下表是按节气顺序排
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
如2000年
1月6、21为小寒大寒
****************************************************************************************************************************/
unsigned char code jieqi[]=
{ //
0x06,0x15,0x04,0x13,0x05,0x14,0x04,0x14,0x05,0x15,0x05,0x15,0x07,0x16,0x07,0x17,0x07,0x17,0x08,0x17,0x07,0x16,0x07,0x15, //2000
0x05,0x14,0x04,0x12,0x05,0x14,0x05,0x14,0x05,0x15,0x05,0x15,0x07,0x17,0x07,0x17,0x07,0x17,0x08,0x17,0x07,0x16,0x07,0x16, //2001
0x05,0x14,0x04,0x13,0x06,0x15,0x05,0x14,0x06,0x15,0x06,0x15,0x07,0x17,0x08,0x17,0x08,0x17,0x08,0x17,0x07,0x16,0x07,0x16, //2002
0x06,0x14,0x04,0x13,0x06,0x15,0x05,0x14,0x06,0x15,0x06,0x16,0x07,0x17,0x08,0x17,0x08,0x17,0x09,0x18,0x08,0x17,0x07,0x16, //2003
...
} ;

//*****************************************************************************************
// 24节气计算,采用查表法
//输入参数:用十进制,年值00-99,对应为2000-2099年,月值1-12,日值1-31.
//返回值:0为没节气,1-24分别对应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
uchar jieqijisuan(uchar yeardat,uchar moondat,uchar daydat)
{//参数1为年值,2为月,3为日
    uchar k=0;
    if(daydat==jieqi[yeardat*24+(moondat-1)*2])k=(moondat-1)*2+1;
    if(daydat==jieqi[yeardat*24+(moondat-1)*2+1])k=(moondat-1)*2+2;
    return k;
}

网友B:
通常像用这样的表也会有误的,网络上提问不少.以前看到有人计算轨迹获得,不过精度要求运算位不少,不同运算位误差也存在,由于目前电脑运算位数有限,必须采取算法技巧进行处理到需要的精度才能符合要求,忘记哪里看到了.

网友C:
这个?那古代没有计算机的时候是怎么算的,毕竟24节气也是古代人统计出来的啊

网友D:
“打算做跨越两个世纪的桌面时钟”
两个世纪,如果你有这么长寿,它也不一定熬得到那一天……

网友D:
我也在我的时钟中加入了二十四节气的提醒,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相比普通节假日和家人生日什么的来说二十四节气并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个世纪,如果你有这么长寿,它也不一定熬得到那一天……

留来做传家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你的表太大了,我自己做了张表。
做表好累,200年得慢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