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单片机数码管,测试通过但是和设计不同

楼主(2023-03-04):
用STC12C5A60S2 控制
因为是串联灯管用9v电压
共阳极
阳极控制P3(如图)0-3

设计低电位导通。可以是实际测试竟然是高电平才能导通。
请问,有懂得告知怎么回事

单片机代码:
P3 = 0x01 << Digi ;   //高电平移位
bitopet = 0xfe;
for( i=0;i<7;i++)
{
tmp = NUM[SEG] | bitoper;    //或操作,同为零结果才是零
  P2 = tmp;
bitoper = bitoper << 1;     //移位操作。与上面或操作联动最终变成补1
delay(50);
}

楼主:
P2^i = 0;//怎么编译提示near '='  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P2^i = 0;//怎么编译提示near '='  不能通过

明白了。不能这么写。编译器会以为^是异或运算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P2^i = 0;//怎么编译提示near '='  不能通过

因为 ^是 XOR运算符与|类似
你写P2 | i = 0;是啥意思?
你想控制P2各端口输出不能这样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P2^i = 0;//怎么编译提示near '='  不能通过

左值不得参与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值不得参与运算。

谢谢各位

楼主:
结果还是

楼主:
结果还是改为P2=NUM[SEG]  延迟200个时钟周期(亮度够了)看来占空比控制好就行了。原来28分之一,现在四分之一

楼主:
接下来。想搞搞GPS.把卫星上的时钟信号当下来显示在这四个'数码管'上。大家有什么好用便宜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