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偶尔反转一次的原因?有呜呜响声

楼主(2023-03-04):
某一个宝买了14W的同步电机,电路板用两个继电器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在100次正传中,有三四次反转,并且有呜呜响声,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负载过大,电源电压不稳,线路接触不良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这款电机没法避免的,如果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加止逆结构,双向的话没法搞

网友C:
“在100次正传中,有三四次反转,”

没看懂你的问题,三四次反转是你预设的,还是没跟着你的设置来运行?

网友D:
可能是负载过大,电源电压不稳,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E:
我觉得是负载大的问题,我用这个带投影幕布,全放出来因而负载最大的时候,时常就会反转,没法换更大的,我只好尽量减负载,加润滑,不知谁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100次正传中,有三四次反转,”

没看懂你的问题,三四次反转是你预设的,还是没跟着你的设置来运行 ...

是应该正传,结果反转了几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应该正传,结果反转了几次

第一,看看电机是不是受潮,第二,调整一下启动电容

网友G:
如果问题是过载引起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更换额定功率更大的电机。

网友H:
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试试。

网友I:
明显功率不足; 这个投影机幕布的电机我就换过; 有14W 28W等等功率可以选择;  小马拉大车 这是必然的结果!

网友J:
交流同步电机旋转方向是可以选择的,有正方,反方,还有双向的。
估计,你的电机是双向的。阻力大,就反向旋转。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电机空载的情况下,有反转的几率,用了根电源线是铝的,电阻大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