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指针疑问

楼主(2023-03-04):
A选项为什么输出的是字符串而不是地址呀!大佬求教!

网友A:
访问结构指针的元素的写法。

网友B:
此题选B,用法错误,p是结构体,*p不是
至于你说的A,我倒是很好奇为什么你会以为输出的应该是地址

网友C:
结构体中name是字串变量,p是指向变量temp结构体指针
p->name等同于temp.name,输出name的值是字串
p->name也等同(*p).name

网友D:
这道题就是典型的教科书上的题,它不说p->name的值是多少,它是说对应值是什么,name的本质就是一个指向字符串的指针,是一个地址,这就容易让人产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