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电流比较大的贴片三极管有哪些

楼主(2023-03-04):
IB电流比较大的NPN三极管有哪些 封装SOT23

网友A:
应该问,封装为SOT23,功率比较大的NPN三极管有哪些。

网友B:
三极管主要控制什么 ? 具体提供设计图。

网友C:
你买中功率管或大功率管,IB会超过1A。
但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求IB很大。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BSS99;CSBD135C;ECG128P;92PU45A这些都行。

网友E:
要多大呢,给个值,帮你看看。

网友F:
是不是搞错了 功率大 要Ic大才好;Ib 越大越不好驱动; 功放里面的功率管 3A的Ib  需要额外加一级驱动电路才能驱动;因为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管是电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