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图,有些地方没看懂

楼主:
刚学电路,对电路不是很熟悉,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R25这个18R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呀?对输出影响不是很大吧,算了一下LT1129输出应该是10.5V,图上之前标的却是8V,有点不明所以。是不是我搞错了
2、Q1,Q5是两个P沟道MOS管,我想请教一下Q1什么时候导通,但是Q1导通后Q5不就得截止吗?Q1是起保护作用还是什么其他的作用。
3、SCR1单向可控硅的作用是啥呀,单纯让稳压管工作嘛。

网友A(2023-03-04):
R25限流,对输出电压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取样点设计在R5之后。Q1,Q5的作用不清楚,SCR有可能是过压保护,因为电路不完全,不好肯定

网友A:
Q1在SCR触发导通时导通迫使Q5截止解除SCR的短路保护。

网友B:
我可以假设这个带有 LT1129 芯片的电路用于为非常有价值(昂贵)的东西供电。
额外增加了3种保护在LT1129的典型电路中:
(“图中的位置”)
1) “在左边” - 一个额外的电阻器 R25,它限制电流并减少芯片产生的热量,提高其可靠性(耐用性)。
2)“中心”——这就是所谓的“电子保险丝”——如果负载电流急剧增加,“非常迅速”地中断电路中电流的电路。 这种电路的速度超过保险丝的“燃烧”速度数千倍,并允许您保持负载的电子元件完好无损。
3) “右”- 防止“过电压”(提供给负载的电压过高)的保护电路的一部分。 它由两部分组成:
- “备用”是 D9 - 11 伏齐纳二极管。 当超过此电压时,它开始主动传导电流,自身升温,直到“热击穿”和破坏 - 即燃烧它以保护负载;
- “主要” - 这主要是 SCR1,其设计用于在超过“指定”电压(对其电子元件或电池等造成危险)时“短路”负载电源电路。 此处未显示控制电路(它保留在下方某处,从那里的电线判断)。
SCR1 通过晶体管 Q2(+ R28、R35、C13)上的按键开启。 电阻R32增加了这部分电路对噪声和干扰的“抵抗力”(没有它,SCR1可能会自发导通)。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A:
另外,由于Q1的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原因,Q1可能接错了!应该对调DS极(MOS管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对调D,S极)

网友A:
如果不对调Q1的DS极,图中电路Q5的GS极电位为仅仅为0.7V!不足以饱和导通!显然是错误的!只有对调Q1的DS电极才能保证静态时Q5饱和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对调Q1的DS极,图中电路Q5的GS极电位为仅仅为0.7V!不足以饱和导通!显然是错误的!只有对调Q1的DS电 ...

谢谢解答 确实是要对调Q1的D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25限流,对输出电压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取样点设计在R5之后。Q1,Q5的作用不清楚,SCR有可能是过压保护,因 ...

后面是两个从R28开始一模一样的电路 都有一个mos管+scr+稳压管

网友C:
这是下面的电路 ,R35接入IC的输出端,中间PLTR是个三端滤波器? 这个IC是比较器?有点迷迷糊糊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