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插件怎么拔不掉?请教各位了

楼主(2023-03-04):
这个插件我实在是拔不开了!莫非是粘接了?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呀?请教高人。
    最后借助偏口钳夹住强拉才拔出来,没敢用力拉导线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没有侧面和背面图不好判断

网友C:
应该是传统的大力出奇迹。也可以用细小的螺丝批等插入缝隙,使之松动。

网友D:
你可能插错了!从标注看没有错,但从插头座结构看有可能插错了。定位卡扣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E:
用久了,发热使得塑料之间有一点点粘住。你可以用小的一字螺丝刀插进去稍微松一下,然后再拔。

网友F:
应该是插头和插座不匹配吧

网友G:
稍大点力晃着拨,这种就是这样的,需要稍大点力

网友H:
铝基板通电温度非常高,导致塑料软化。
此处拉开距离,并开槽减少热传导:

楼主:
破坏性拆解一个看到两个搭扣,两个小孔可以触及搭扣,没有尖的东西很难触及而且是两个一定距离的方孔,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I:
可能是插头和插座不匹配

网友J:
大力出奇迹+左右晃动+钳子

网友K:
找个镊子,将尖按在搭扣上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破坏性拆解一个看到两个搭扣,两个小孔可以触及搭扣,没有尖的东西很难触及而且是两个一定距离的方孔,需要 ...

两个 手机的取卡针,用螺丝和四个螺母 调整两个取卡针间距,控制好间距后,即可,

网友M:
看不到电路连接器上是否有固定器,猜测塑料可能熔化并相互粘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个 手机的取卡针,用螺丝和四个螺母 调整两个取卡针间距,控制好间距后,即可,

取卡针,根本就插不进去!几乎没有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