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光照强度检测系统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图 电位器分压来代替光敏电阻

楼主:
用滑动电位器分压来代替采集的电压信号光敏电阻

电路原理图如下:

仅参考,文件中包括仿真,文档和程序,有问题评论下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程序名:ADC0804 模/数转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sbit adc_rd=P3^7;    //RD
sbit adc_wr=P3^6;    //WR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4=P2^3;        //四个数码管位选端
sbit key=P2^4;        //按键控制输出(选配)
sbit out=P2^5;        //输出控制(选配)

unsigned char Disbuf[]={0,0,0};        //显示暂存空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字显示编码

void display();         //声明函数
void dsx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每次循环10次
    {
     P1=tab[Disbuf[2]];        //显示个位
     s4=0;                                //打开位
     dsxms();                        //延时
     s4=1;                                //关闭位

     P1=tab[Disbuf[1]];//显示十位,&0x7f是显示小数点
     s3=0;                                          //打开位
     dsxms();                                  //延时
     s3=1;                                          //关闭位

         if(Disbuf[0]==0)                  //如果百位是0时
         P1=0xff;                                  //该位不显示
         else                                          //百位不为0时
     P1=tab[Disbuf[0]];                  //显示百位数据
     s2=0;                                          //打开位
     dsxms();                                  //延时
     s2=1;                                          //关闭位

         P1=0xff;           //显示空白
     s1=0;                                //打开位
         dsxms();                        //延时
         s1=1;                                //关闭位
   }
}

void adc()                                          //adc的初始化函数
{
    adc_wr=0;
    _nop_();
    adc_wr=1;
}

unsigned char read()                  //读AD转换值
{
   unsigned char r;
   P0=0xff;                                   //P0口复位
   _nop_();                                          //延时
   adc_rd=0;                                  //rd拉低
   _nop_();                                          //延时
   r=P0;                                           //读取P0口数据
   _nop_();                                          //延时
   adc_rd=1;                                  //rd拉高
   return(r);                                  //返回读到的数据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基于51单片机的光照强度检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