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 含源码,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3-03-05):
这是我上个月所做的单片机电子时钟仿真设计
keil4和proteus8进行模拟仿真
都是自己原创的请大家多多指教,批评指正!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eg.h"
#include "ds1302.h"

sbit KEY0 = P3^4;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6;
sbit KEY3 = P3^7;

//按键是否按下的标志位,按下为1,没按下为0
bit  isKey0 = 0; //修改
bit  isKey1 = 0; //增加---修改显示
bit  isKey2 = 0; //减少
bit  isKey3 = 0; //确认

//0 正常显示状态  1 修改时间状态
bit  changeOrNormalState = 0;
//显示模式 0 显示正常时分秒  1 显示正常年月日  2 显示修改时间下的时分秒  3显示修改时间下的年月日
u8   showMode = 0;
//正在修改的变量 0 秒 1 分 2 时 3 日 4 月 5 年
u8   changeCount = 0;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segBuffChange(void);
void ClockChangeFunction(void);
void dataAdd(void);
void dataSub(void);
void DataTempGet(void);

void main()
{
        ds1302init();
        Timer0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ClockChangeFunction();
        }
}

/**
  * @name    SegBuffChange
  * @brief   根据显示状态变量,修改现在的显示变量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SegBuffChange()
{
        if(showMode == 0)
        {
                segBuff[5] = second%10;
                segBuff[4] = second/10;
                segBuff[3] = minute%10;
                segBuff[2] = minute/10;
                segBuff[1] = hour%10;
                segBuff[0] = hour/10;
        }else if(showMode == 1)
        {
                segBuff[5] = day%10;
                segBuff[4] = day/10;
                segBuff[3] = month%10;
                segBuff[2] = month/10;
                segBuff[1] = year%10;
                segBuff[0] = year/10;
        }else if(showMode == 2)
        {
                segBuff[5] = secondTemp%10;
                segBuff[4] = secondTemp/10;
                segBuff[3] = minuteTemp%10;
                segBuff[2] = minuteTemp/10;
                segBuff[1] = hourTemp%10;
                segBuff[0] = hourTemp/10;
        }else if(showMode == 3)
        {
                segBuff[5] = dayTemp%10;
                segBuff[4] = dayTemp/10;
                segBuff[3] = monthTemp%10;
                segBuff[2] = monthTemp/10;
                segBuff[1] = yearTemp%10;
                segBuff[0] = yearTemp/10;
        }
}

/**
  * @name    KeyScan
  * @brief   按键按下时,各个状态值变1
  * @param   mode: 1 连续 0 不连续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KeyScan(u8 mode)
{
    static int keyCount = 0;
    static int keyState = 0;
    if(mode == 1) keyState=0;
    if (keyState == 0 && (KEY0 == 0||KEY1 == 0||KEY2 == 0||KEY3 == 0))
    {
        keyCount++;
        if(keyCount>2)
        {
            keyState = 1;
            keyCount=0;
            if(KEY0 == 0) isKey0 = 1;
            else if(KEY1 == 0) isKey1 = 1;
                        else if(KEY2 == 0) isKey2 = 1;
                        else if(KEY3 == 0) isKey3 = 1;
        }
    } else if (KEY0 == 1 && KEY1 == 1 && KEY2 == 1 && KEY3 == 1)
    {
        keyState = 0;
    }
}

/**
  * @name    ClockChangeFunction
  * @brief   按键按下后的执行函数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ClockChangeFunction()
{
        if(isKey0 == 1)
        {
                isKey0 = 0;
                if(changeCount == 0 && changeOrNormalState == 0)//修改的位选为0,即为秒,同时显示状态为正常显示状态下
                {
                        changeOrNormalState = 1;//显示状态改为修改时间模式
                        DataTempGet();//获取修改前的时间变量值
                        showMode = 2;//显示模式为显示修改时间下的时分秒
                }else if(changeOrNormalState == 1)//假如为显示模式
                {
                        changeCount++;//按键按下位次++
                        if(changeCount > 5)
                                changeCount = 0;
                        if(changeCount > 2)//时分秒是0、1、2,大于2就要换成年月日显示
                                showMode = 3;//显示模式为显示修改时间下的年月日
                        else
                                showMode = 2;
                }
        }else if(isKey1 == 1)
        {
                isKey1 = 0;
                if(changeOrNormalState == 1)//显示状态为修改时间模式
                {
                        dataAdd();//对应位次时间变量增加
                }else //正常显示模式
                {
                        if(showMode == 0)//切换时间和日期的显示
                                showMode = 1;
                        else if(showMode == 1)
                                showMode = 0;
                }
        }else if(isKey2 == 1)
        {
                isKey2 = 0;
                if(changeOrNormalState == 1)//和增加一样
                {
                        dataSub();
                }
        }else if(isKey3 == 1)
        {
                isKey3 = 0;
                if(changeOrNormalState == 1)//在修改模式下按下
                {
                        changeOrNormalState = 0;//变为正常显示模式
                        ds1302writetime();//写入修改后的时间
                        showMode = 0;//显示模式为时分秒
                        changeCount = 0;//修改位次归零
                }
        }
}

/**
  * @name    DataTempGet
  * @brief   修改按键按下后,将现在的时间,放入temp中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DataTempGet()
{
        secondTemp = second;
        minuteTemp = minute;
        hourTemp   = hour;
        dayTemp    = day;
        monthTemp  = month;
        weekTemp   = week;
        yearTemp   = year;
}

/**
  * @name    dataAdd
  * @brief   增加按键按下后,时间变量的变化方式,主要是有个平闰年的处理,其他都比较正常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dataAdd()
{
        if(changeCount == 0)
        {
                secondTemp ++;
                if(secondTemp > 59)
                        secondTemp = 0;
        }else if(changeCount == 1)
        {
                minuteTemp ++;
                if(minuteTemp > 59)
                        minuteTemp = 0;
        }else if(changeCount == 2)
        {
                hourTemp ++;
                if(hourTemp > 23)
                        hourTemp = 0;
        }else if(changeCount == 3)
        {
                dayTemp ++;
                if(monthTemp == 1 || monthTemp == 3 || monthTemp == 5 || monthTemp == 7 || monthTemp == 8 || monthTemp == 10 || monthTemp == 12)
                {
                        if(dayTemp > 31)
                                dayTemp = 1;
                }else if(monthTemp == 3 || monthTemp == 6 || monthTemp == 9 || monthTemp == 11)
                {
                        if(dayTemp > 30)
                                dayTemp = 1;
                }else if(monthTemp == 2)
                {
                        if((2000+year)%400==0)
                        {
                                if(dayTemp > 29)
                                        dayTemp = 1;
                        }
                        else
                        {
                                if((2000+year)%4==0&&(2000+year)%100!=0)
                                {
                                        if(dayTemp > 29)
                                                dayTemp = 1;
                                }else
                                {
                                        if(dayTemp > 28)
                                                dayTemp = 1;
                                }
                        }
                }
        }else if(changeCount == 4)
        {
                monthTemp ++;
                if(monthTemp > 12)
                        monthTemp = 1;
        }else if(changeCount == 5)
        {
                yearTemp ++;
                if(yearTemp > 99)
                        yearTemp = 0;
        }
}

/**
  * @name    dataSub
  * @brief   减少按键按下后,时间变量的变化方式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dataSub()
{
        if(changeCount == 0)
        {
                secondTemp --;
                if((char)secondTemp < 0)
                        secondTemp = 59;
        }else if(changeCount == 1)
        {
                minuteTemp --;
                if((char)minuteTemp < 0)
                        minuteTemp = 59;
        }else if(changeCount == 2)
        {
                hourTemp --;
                if((char)hourTemp < 0)
                        hourTemp = 23;
        }else if(changeCount == 3)
        {
                dayTemp --;
                if(monthTemp == 1 || monthTemp == 3 || monthTemp == 5 || monthTemp == 7 || monthTemp == 8 || monthTemp == 10 || monthTemp == 12)
                {
                        if(dayTemp < 1)
                                dayTemp = 31;
                }else if(monthTemp == 3 || monthTemp == 6 || monthTemp == 9 || monthTemp == 11)
                {
                        if(dayTemp < 1)
                                dayTemp = 30;
                }else if(monthTemp == 2)
                {
                        if((2000+year)%400==0)
                        {
                                if(dayTemp < 1)
                                        dayTemp = 29;
                        }
                        else
                        {
                                if((2000+year)%4==0&&(2000+year)%100!=0)
                                {
                                        if(dayTemp < 1)
                                                dayTemp = 29;
                                }else
                                {
                                        if(dayTemp < 1)
                                                dayTemp = 28;
                                }
                        }

                }
        }else if(changeCount == 4)
        {
                monthTemp --;
                if(monthTemp < 1)
                        monthTemp = 12;
        }else if(changeCount == 5)
        {
                yearTemp --;
                if((char)yearTemp < 0)
                        yearTemp = 99;
        }
}

/**
  * @name    dataBlink
  * @brief   修改时间模式下,选中的时间变量闪烁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返回值
  */
void dataBlink()
{
        static u8  blinkCount = 0;
……………………

Keil代码与Proteus8.9仿真下载:

网友A:
楼主大神级别,做得非常漂亮,厉害了

网友B(2024-07-05):
楼主这个代码解决燃眉之急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