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c8系列单片机modbus-rtu通信程序,本人亲测正常

楼主:
#define _MAIN_C_
//============================
#include "includeFile.h"
//============================

/******************************************************************
功能: 初始化
输入:        无
输出: 无
版本: V15.10.0
作者: 姚工
修改日期: 2015-10
说明:系统上电之后,先取得系统设置的参数,然后用这些参数来对相应的模块进行初始化,如下:
                1.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 和 校验值 [决定本从机的通信参数];
                2. modbus 从机的站号 ,可以使用拨码开关来设定站号,或者使用EEPROM存储站号;
******************************************************************/
void SYSinit(void)
{
    TimesMsinitInt();                                        //Ms定时器初始化,用作产生1ms的系统时间基准

    //先写相应的函数,取得系统参数....
    //以下例程使用固定值:19200 ,无校验, 站号 =1
    UartInit(19200, NONE_PARITY);                //串口初始化[须要确定好波特率和校验值]
    ModbusInit(1,StartSend);                         //Modbus串口初始化[须要确定好站号]
    //
    EA = 1;
}

//----------------------------START-------------------------------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 (1)
    {
        UartRxPoll();                                   //串口数据帧检查处理
        TEST1();
        //......
        //继续添加您的应用程序代码...
    }
}

#define  __APP_C__
//============================
#include "includeFile.h"
#include "ModbusCodeAp.h"
//============================
/*********************************************
功能: 应用例子 ;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实际应用时就是对各个功能码的数组(ModbusApi.h中定义)
                进行读取或写入数据就可以与modbus 设备进行数据交换了;
                数据的具体应用,请自由发挥

输入: 无
输出: 无
版本: V15.02.0
作者: 大姆指测控 - 姚工,   QQ:657874307
修改日期: 2015-02-20
*********************************************/

void TEST1(void)
{

    //开关量输入:02功能码 ,读寄存器
    //单片机端口状态读取到 SwBuf_IN[x],
    //SwBuf_IN 是8位的寄存器,使用时把SwBuf_IN的8位值拆分出来使用
    SwBuf_IN[0] = ~P1;  //P1.0-P1.7接8个开关
    //......
    //--------------------------------------

    //04功能码 ,读寄存器
    //实时数据(比如传感器数据)转移到 RegBuf_Input[x]
    RegBuf_Input[0] = 800;        //800为要传递出去的值,相当于数据采集的值...
    RegBuf_Input[1] = 801;        //801为要传递出去的值,相当于数据采集的值...
    //......
    //--------------------------------------

    //05,15功能码 ,写寄存器
    //SwBuf_Output 是8位的寄存器,使用时把SwBuf_Output的8位值拆分出来使用
    if (ModbusAskFlag._0515_Flag == TRUE)
    {
        ModbusAskFlag._0515_Flag = FALSE;

        //SwBuf_Output[x] 状态输出到单片机端口
        P0 = ~SwBuf_Output[0];  //P0.0-P0.7接8个LED

    }
    //......
    //--------------------------------------

    //06,16功能码 ,写寄存器
    if (ModbusAskFlag._0616_Flag == TRUE)
    {
        ModbusAskFlag._0616_Flag = FALSE;
        //EEPROM_Save_data(_SET_DATA);                                        //保存数据
    }
}

Modbus rtu_C51_STC8.rar

51单片机stc8系列modbus-rtu通信程序,本人亲测正常

网友A(2023-03-08):
太过于复杂,移植性才烦索,还是根据自己写的能更好理解

网友B:
一个通信程序,难到了。好复杂的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正在找,谢谢了

网友C:
串口屏的演示软件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D(2023-04-07):
你好! 感谢分享, 程序移植可以使用.  但加添加程序部分. 我加了一个ADC采集赋值后, 怎么就不能正常通讯了呢 !

网友D:
你好! 程序移植可以正常进行 MODBUS RTU 通讯了. 但我加了一个 ADC 采集赋值后 MODBUS 通讯就不行了 !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E(2024-07-19):
姚工大姆指写的程序不错

网友F(2024-11-13):
  2. modbus 从机的站号 ,可以使用拨码开关来设定站号,或者使用EEPROM存储站号;这个程序有吗,发一下,谢谢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G(2025-06-16):
这个是从机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