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9926B 12V直流电机调速电路的疑问

楼主:
准备用下图的成品电机驱动板(NE555+9926B)对12V直流电机调速。有两个问题请教:

1)当旋钮打开电机还没启动的时候(电机带负载了),电机两端有最大3.3V左右电压,电机静态电流最大140ma左右,即此时电机是堵转状态。有什么方法能保护电机和驱动板,串联一个1欧2W电阻可以吗?还是就任其堵转无所谓?我试过也没感觉有发热现象。

2)当旋钮打开电机还没启动的时候,电机发出高频电流声(转起来也有,只是被噪音掩盖了),听起来不舒服,怎么能去掉呢?

网友A(2023-03-05):
1.开关打开后,板子上电路就工作了,此时输出的PWM应该处于最小占空比。电机的稳态电流只要不超过他的标称值就没事,比如你选的是12V 2A的电机,电流只要不超过2A,就不用担心。
2.你改一下555芯片的频率,或许能改善高频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开关打开后,板子上电路就工作了,此时输出的PWM应该处于最小占空比。电机的稳态电流只要不超过他的标称 ...

感谢解惑~
但这是个成品板,频率不好变吧?能否通过外接个什么元件来改善下?搜索了一下,好像高频噪声是pwm驱动感性元件的通病

网友C:
在板子的控制说明书中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