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马达延时程序问题

楼主(2023-03-05):
下面程序是上电马达转动45度后延时10秒再转动45度,往复循环,我想在马达停止后延时60秒,我把100000这个值改多大也不能延时60秒,请问这程序该怎么改,请各位给个提示,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j,k ;
uint N=128;    //角度范围调节,对应于45度,512对应于360度

uchar code single_pos[4]={0x04,0x08,0x10,0x20};  /*单四拍正转表*/
//uchar code single_rev[4]={0x20,0x10,0x08,0x04};  /*单四拍反转表*/

void delay(uint z);
void m_single_pos();
//void m_single_rev();

void main()
{
    while(1)
        {
          m_single_pos(); //单四拍正转45度
          delay(100000);
          m_single_pos(); //单四拍正转45度
          delay(100000);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z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300;y>0;y--) ;         //转速调节,数值越大马达越慢
}

/******************************单四拍驱动正转(N*45/16)*************************************/
void m_single_pos()
{
   for(k=0;k<N;k++)
    {
         for(i=0;i<4;i++)                                //单四拍一个脉冲转子转动5.625*2=11.625度,四拍共45度
            {
                  P3=single_pos[ i] ;
                  delay(10) ;                //适当延时,保证转子转动时间,延时过短会丢拍
                 }
         }
}

网友A:
uint在这里最大也只能是65535,超过这个值反而会变小

网友B:
使用定时器吧

网友C:
void main()
{
        uchar delay_Cnt = 0;
        while(1)
        {
                if(delay_Cnt==0)
                {
                        m_single_pos(); //单四拍正转45度
                }
                delay_Cnt++;
                if(delay_Cnt>=60)delay_Cnt=0;
                delay(1000);
        }
}

网友D:
很易想到的,将10秒延时,做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