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性插值法缩放矩阵或图像MATLAB代码

楼主(2023-03-05):
%----------------------双线性插值法缩放矩阵或图像---------------------------
% Input:
%       I:图像文件名或矩阵(整数值(0~255))
%       zmf:缩放因子,即缩放的倍数
% Output:
%       缩放后的图像矩阵 ZI
% Usage:
%       ZI = SSELMHSIC('ImageFileName',zmf)
%       对图像I进行zmf倍的缩放并显示
%    Or:
%       ZI = SSELMHSIC(I,zmf)
%       对矩阵I进行zmf倍的缩放并显示
%-------------------------------------------------------------------
%%%%    Authors:   Zhi Liu
%%%%    XiDian University Student
%%%%    DATE:      16-12-2013
% 确实能实现把图片放大,但是不失真太多,比把图片直接放大分辨率更高

clc;clear all;close all;

%% Step1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zmf = 2;   % 缩放因子,即缩放的倍数
[I,M] = imread("78.png");

if zmf <= 0
    error('缩放倍数 zmf的值应该大于0!');
end

%% Step2 通过原始图像和缩放因子得到新图像的大小,并创建新图像。
[IH,IW,ID] = size(I);
ZIH = round(IH*zmf); % 计算缩放后的图像高度,最近取整
ZIW = round(IW*zmf); % 计算缩放后的图像宽度,最近取整
ZI = zeros(ZIH,ZIW,ID); % 创建新图像

%% Step3 扩展矩阵I边缘
IT = zeros(IH+2,IW+2,ID);  % 小图像
IT(2:IH+1,2:IW+1,:) = I;  % 把原图像赋值过去
IT(1,2:IW+1,:)=I(1,:,:);
IT(IH+2,2:IW+1,:)=I(IH,:,:);

IT(2:IH+1,1,:)=I(:,1,:);
IT(2:IH+1,IW+2,:)=I(:,IW,:);

IT(1,1,:) = I(1,1,:);
IT(1,IW+2,:) = I(1,IW,:);

IT(IH+2,1,:) = I(IH,1,:);
IT(IH+2,IW+2,:) = I(IH,IW,:);

%% Step4 由新图像的某个像素(zi,zj)映射到原始图像(ii,jj)处,并插值。

for zj = 1:ZIW         % 对图像进行按列逐元素扫描
    for zi = 1:ZIH
        ii = (zi-1)/zmf; jj = (zj-1)/zmf;
        i = floor(ii); j = floor(jj); % 向下取整
        u = ii - i; v = jj - j;
        i = i + 1; j = j + 1;
        ZI(zi,zj,:) = (1-u)*(1-v)*IT(i,j,:) +(1-u)*v*IT(i,j+1,:)...
        + u*(1-v)*IT(i+1,j,:) +u*v*IT(i+1,j+1,:);
    end
end

ZI = uint8(ZI);

%% 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同现矩阵P
figure
imshow(I,M);
axis on
title(['原图像(大小: ',num2str(IH),'*',num2str(IW),'*',num2str(ID),')']);

figure
imshow(ZI,M);
axis on
title(['缩放后的图像(大小: ',num2str(ZIH),'*',num2str(ZIW),'*',num2str(ID)',')']);

% -----------------

% function R = bicubic(src, scale)
%% 双三次插值
src = imread("78.png");
src = double(src) / 255;

scale = 2;

% 判断是灰度图还是RGB图像
if ismatrix(src)
    R = zeros(floor(size(src) * scale));
else
    R = zeros([floor(size(src, 1, 2) * scale), 3]);
end
[dstM, dstN, ~] = size(R);
% 扩展原图像
misrc = zeros([size(src, 1, 2) + 2 * floor(scale), size(R, 3)]);
for i = 1 : size(R, 3)
    tmp = padarray(src(:, :, i), [floor(scale), floor(scale)], 'symmetric');
    misrc(:, :, i) = tmp;
end

%逐像素点赋值
for dstX = 1 : dstM
    for dstY = 1 : dstN
        srcX = floor((dstX + 0.5) / scale - 0.5);
        srcY = floor((dstY + 0.5) / scale - 0.5);
        u = ((dstX + 0.5) / scale - 0.5) - srcX;
        v = ((dstY + 0.5) / scale - 0.5) - srcY;
        X1 = zeros(4, 4);
        X2 = zeros(4, 4);
        W1 = ones(4, 4);
        W2 = ones(4, 4);
        % Bicubic基函数
        for i = 1 : 4
            for j = 1 : 4
                X1(i, j) = abs(u - i + 2);
                X2(i, j) = abs(v - j + 2);
                if X1(i, j) <= 1
                    W1(i, j) = 1.5 * (X1(i, j)) ^ 3 - 2.5 * (X1(i, j)) ^ 2 + 1;
                else
                    if X1(i, j) < 2
                        W1(i, j) = (-0.5) * (X1(i, j)) ^ 3 + 2.5 * (X1(i, j)) ^ 2 - 4 * X1(i, j) + 2;
                    else
                        W1(i, j) = 0;
                    end
                end
                if X2(i, j) <= 1
                    W2(i, j) = 1.5 * (X2(i, j)) ^ 3 - 2.5 * (X2(i, j)) ^ 2 + 1;
                else
                    if  X2(i, j) < 2
                        W2(i, j) = (-0.5) * (X2(i, j)) ^ 3 + 2.5 * (X2(i, j)) ^ 2 - 4 * X2(i, j) + 2;
                    else
                        W2(i, j) = 0;
                    end
                end
            end
        end
        W = W1 .* W2;
        Z = ones(4, 4);  %16个源像素点矩阵
        O = ones(4, 4);  %16个加权后的源像素点矩阵
        for dstC = 1 : size(R, 3)
            for i = 1 : 4
                for j = 1 : 4
                    Z(i, j) = misrc(srcX - 2 + i + round(scale), srcY - 2 + j + round(scale), dstC);
                    O(i, j) = W(i, j) .* Z(i,j);
                end
            end
            O1 = sum(sum(O));
            R(dstX, dstY, dstC) = O1;
        end
    end
end

figure,imsho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