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第一行的黑块

楼主:
找了好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有大佬懂的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ype.h"
#include "160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sbit rs = P2 ^ 7; // 定义
sbit rw = P2 ^ 6; // 定义读/写端口
sbit en = P2 ^ 5; // 定义使能信号引脚

/******延时***********************************/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 y;
    for (x = z; x > 0; x--)
        for (y = 110; y > 0; y--);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 = 0;    //指令
    rw = 0;    //写入
    en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使能
    delay(5);
    en = 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 = 1;     //数据
    rw = 0;     //写入
    en = 0;
    P0 = date;
    delay(5);
    en = 1;     //使能
    delay(5);
    en = 0;

}
/**********************LCD初始化***************/
void lcd1602init(void)
{
    write_com(0x38);   //设置8位格式,两行
    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位移
    write_com(0x01);   //清除屏幕显示
}
/*************************显示*********************/
//在第一行显示123abc
//调用示例:display_string(1,"123abc")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row,uchar *dat)
{
    uchar i=0;
    if(row==1)
        write_com(0x80);
    else
        write_com(0xc0);
    while(*dat!='\0' && i<16)
    {
        if(*dat == '\r' || *dat == '\n')
        {
            dat++;
            continue;
        }
        i++;
        write_date(*dat++);
    }
}
/*************************显示*********************/
//在第二行第三格显示一个字符'c'
//display_char(2,3,'c')
//void display_cha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dat)
//{
//    if(row==1)
//        write_com(0x80 + col);
//    else
//        write_com(0xc0 + col);
//    write_date(dat);
//}

/*
void display(uchar row,const char* format,...)
{
    char buf[15];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format);
    vsprintf(buf,format,args);
    va_end(args);
    display_string(row,(uchar *)buf);
}*/

网友A(2023-03-05):
P0口的上拉电阻焊上了 V0引脚用5K欧姆的电阻代替可变电阻 本来以为是焊接电路有问题 我把程序接口改一下烧录到单片机开发板上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B:
先看一下黑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相关帖子吧, 举一反三
MCU程序?多个功能如何组合http://www.51hei.com/bbs/dpj-205474-1.html
黑友分享的单片机程序合并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整合2个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192954-1.html
单片机怎么把两个C程序整合到一起运行?http://www.51hei.com/bbs/dpj-213562-1.html

网友C:
看现象就是加了电,还没进行模块的初始化,感觉那个设置8位数据的地方错了,目前设置的是四位格式。
write_com(0x38);   //设置8位格式,两行
38改28试试。

网友D:
成功25%了。祝贺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成功25%了。祝贺一下。

成功25%是啥意思?

网友E:
可能是write_com(0x01)没执行完毕,后面延时1.6m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