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 自己焊的与买的开发板程序运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03-05):
51单片机 自己焊的板子 与 买的开发板

能在自焊板 上正常运行的程序怎样
才能移植到开发板上?
硬件配置都一样
我只改了引脚,目前缺了很多功能
时间显示干脆 就超出60计分秒,
而且不会自计时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说明你对软件,硬件原理的理解还不完全正确。

网友B:
原理图、程序、开发板设计图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C:
电路有误吧?

网友D:
先补一下软、硬件知识。

网友E:
如果改了一些引脚, 那程序就要改了;不然肯定对不上;

网友F:
晶振、程序起码要一样

网友G:
如果想要软件不修改,就能运行,两个板子的硬件必须完全一致。否则,要根据硬件原理图,对软件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H:
多调试就行,当年我都是熬通宵调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