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路功能,但不清楚原理,请教大家,非常感谢

楼主:
请教大家:
一、功能:
      通过La、Ln两个引脚和外部通信;同时电路板也通过La、Ln两个引脚供电。
二、想了解电路的原理是?
     猜测,单片机是通过13引脚输出PWM数据信号,通过28引脚接收信号,这样实现双向通信
    麻烦高手给看看,谢谢!

网友A(2023-03-06):
不看电路,给你说说套路:
1、单片机只认识数字信号,电路中必有将【输入信号】转成数字信号【此图是串行数字】的电路。
2、【输入信号】是无线传过来的,套路是:载波(频率为F的正弦波)+ 信号(串行数字)。
3、【输入信号】无线传来,信号较弱必须放大,而放大如果不加选择,则噪声(非需要的所有信号)也会被放大,噪声远大于信号,不成。
解决方案是针对F进行放大,其它的不放或少放,这叫选频(大多用LC选频)。
4、去除负载波,取出信号(数字部分)这叫解调,多半用专用芯片进行。原理是利用载波与信号的频率差,周期相差大,适当选择滤波常数,即能办到。当然还有其它方式……
5、无线电是有能量的,设法将能量用电容储存起来,电容就相当于电池了。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正负极性(通常由整流电路完成),另一个条件是,用电器(负载)的平均耗能不能大于接收到的能量。
6、电池(这里是电容)对数字信号会产生短路,需要隔离。通常利用电感通直阻交(或电容隔真通交)的特性分离载波(能量)与信号。
7、CPU返回信息,也必须叠加上一个载波信号(频率为f)才能进行无线通讯,这个动作叫调制,通常也用专用芯片处理。
8、F与f可以不同,一个叫下行频率,一个叫上行频率。当然也可以一样。
这理的知识点很多,不便说的更细,如有需求,通话解说更方便一些。

网友B:
有谁能看明白的吗,谢谢

网友C:
我大概回答一下:这个电路通过供电的电源电路,一边供电,一边传输串行信息。接受信号通路通过C12,R15,经MCP604放大整形后送入4047的4脚,处理后送单片机28脚。发送时单片机13脚信号经运放放大后加到场效应管,通过增大电流消耗(大部分消耗在R3上)的方式来拉低电源电压,把信号叠加到电源线上发送出去。此电路要求电源有一定的内阻,由于信号速率不高,这种在直流电源上传输信号的方式,不需要载波,直接加载。

网友D:
参考一下电话座机的FSK来电号码信号处理、脉冲拔号电路原理、有线载波通信原理。。

网友E:
通过33欧姆电阻扰动电源,在运放输入端产生波形,只是这种应该是比较低级的,对供电有要求不能太好,用好的电源供电反而不行

网友F:
4楼说的已经非常明白了,参考消防二总线原理,电压和电流分别传送轮询和返回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