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过一段时间就不上锡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05):
买了一个电烙铁,总是不上锡,加了松香也不上锡,换了烙铁头刚开始上锡,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好一点的烙铁。

网友B:
温度太高,烙铁头氧化严重不上锡,最好买控温烙铁。

网友C:
砂纸打磨一下,试试看

网友D:
烙铁不用的时候,要及时关掉. 长时间通电,烙铁头氧化层太厚,用松香也不好使.
这时候, 用刀片刮或者锉刀把发黑的氧化层去掉, 在上点松香,就能继续用了.

网友E:
温度高了,烙铁头氧化。另外是烙铁头质量不好。

网友F:
烙铁头是不是变黑了?

网友G:
那是因为你用烙铁的习惯不对。。。烙铁头要时刻都镀锡的,你焊了东西以后,要马上再给烙铁头补上锡。不然烙铁头最前端那部分特殊的镀层会在高温下和空气中的氧反应,全氧化了就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好一点的烙铁。

严重同意,并 点赞、收藏 + 关注

网友I:
烙铁头质量不好,严重氧化了。或者温度过高,严重氧化了。

网友J:
是否可调温? 用复活膏+洁嘴器试试效果

网友K:
其实更本原因是烙铁头质量不行,我买的焊台他配的原装的头,用了好几年都没有问题,就算是氧化了檫一下就可以了,后来换了不是原装的,就很难上锡了

网友L:
某一个宝上有些“烙铁复活膏”的东西,不贵,据说挺有效的。
其实我本人未用过,在单位里烙铁头氧化了就直接换根本没有这个顾虑。
另外,烙铁温度越高,烙铁头氧化得更快。烙铁平时使用完要在烙铁头上沾上一些焊锡,防止烙铁头氧化。

网友M:
氧化了,应该已经发黑了,建议换一个新的烙铁头,想省钱的话,拿刀把黑色的挂掉就行了

网友N:
原因是烙铁头氧化。买个好的烙铁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好一点的烙铁。

好的烙铁有推荐的吗

网友O:
应急处理方法:用吸水绞干的木浆海绵擦一下,没有的话湿抹布也可以,某一个宝上的烙铁头恢复膏试一下,感觉比前面二种好一点,主要还是避免长时间的高温。

网友P:
温度太高了,烙铁头氧化了

网友J:
发热芯氧化也会严重影响到温度,还有一种发热芯烙铁头一体的。

网友Q:
原来老式的电烙铁头是铜头的,用久了变黑氧化就不上锡,沙子打磨干净就好了。现在的烙铁头,种类很多,有一些表面还做了特殊处理,一旦发黑不上锡,不可以随便打磨。最好用专用的膏剂,把电烙铁头加热然后处理,去除氧化层后,在上一层焊锡,就好了。再有好的电烙铁最好买好一些的焊锡和焊锡膏,便宜材料,铁头很容易氧化,再有烙铁的使用温度也不要太高。

网友R:
用砂纸打磨一下在试一试。

网友S:
你应该换个好点的烙铁头,或者至少,用个936恒温焊台。也可能是温度调的过高,烙铁头“烧死”了。

网友T:
温度太高,烙铁咀氧化了。

网友U:
既然你进入了51黑论坛;那你无论如何都要做一把自己的烙铁; 本论坛里面有很多DIY的开源帖子;可以去翻翻帖子,照着做一把适合自己的适用烙铁;我就有发表过T12的控制板;软件也有;

你这个情况 属于温度太高;导致烙铁头烧死了;所以不上锡;
做一个把恒温数字的T12烙铁; 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 或者买一把936恒温烙铁; 不使用的时候温度要调低点; 正常维持在320度左右最合适;

网友V:
烙铁头氧化,用砂纸打磨下

网友W:
烙铁头高温氧化了,每次用完要对烙铁头上锡保护,最好是经常换烙铁头,以免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X:
温度高,烙铁头容易氧化,用完后及时关闭电源,或把温度调低#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Y:
外表层氧化了,砂纸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Z:
氧化了,不用的时候将烙铁关掉

网友AA:
找一些废锡,放一个铁盒里,用完的烙铁,直接插废锡渣里.

网友AB:
长时间高温引起,要调低温度。

网友AC:
观察一下烙铁头的表明是不是已经“掉皮”了,如果没有掉皮,就用海绵干的时候擦掉表明的氧化层。不要砂纸去擦。
调到350度这样,用锡含量高一点焊锡点上去。如果还不行,就没必要纠结了,换个贵一点的烙铁头吧,比如之前的是几块钱的,换个十几块的就很好使了。我的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AD:
关电!等冷却了,再慢慢升温,一边用砂纸打磨烙铁头,至光亮再上锡就好了!

网友AE:
买1把10多元,或者20多块的可以调温的电烙铁,另外在买一个合金的烙铁头,随便用,放心用,开心用。
如果怕静电,就买好点的焊台,T12或者963都是成熟的产品。便宜点的不到200也有。
我用平时300度就可以,如果温度高了,烧死头了,就把温度调到300度。在松香里来一下,呼呼一冒烟,然后找个纸皮,木板蹭几下把氧化层蹭掉在上锡就好了。尽量买0.5毫米的中间带助焊剂的焊锡丝。可好用了。100克用1-2年还没用完。哈哈。

网友AF:
买点助焊膏,和焊油,温度不要调太高就行了。

网友AG:
最可能的就是温度问题,加上松香用多了,用在烙铁头上留下一层黑色的物质,就不容易上锡了。使用的时候控制一下温度,注意使用方式

网友AH:
用湿海绵擦拭一下焊头

网友AI:
多买几个头,坏了就换头

网友AJ:
啊,送分题。氧化了,做还原反应。找化学老师去

网友AK:
1、可能锡丝质量不怎么好,用含锡63%的低温锡丝,我就是买了个杂牌的锡丝,含铅太多了,烙铁头没用几下就黑了;
2、电烙铁温度低了,换个功率足温度高点的电烙铁。

网友AL:
焊锡换成0.8的看一看

网友AM:
氧化了,电烙铁磨一磨就好了

网友AN:
这是电烙铁长期干烧不用造成烙铁头吃锡部位严重氧化引起的,使用过程中应保持吃锡部位保持干净,无多余松香等助焊剂残留物长期附着在烙铁头表面。另外老铁头暂时不用但处于空烧状态时应让其头部吃锡部位吃上一定量的焊锡对其包裹,以免长期空烧加速烙铁头氧化造成上锡困难的现象。

网友AO:
可能是电烙铁头上的氧化铜导致的,电烙铁通电,把烙铁头放进酒精中,2分钟后取出氧化物就彻底清除了。烙铁头一般是铜制的,生成的氧化铜是不沾锡的。

网友AP:
氧化问题,网上有卖烙铁头复活膏挺好用的,方便快捷,沾一下就行

网友AQ(2023-05-30):
我的黄花NO907,烙铁不热了,从网上买了一个加热芯。
可以化焊锡,一上板子,就不行了。
商家挺好,直接退,不用寄回。
以前也换过芯,挺好用的。
再考虑是不是换一个功率更大的,60W有点不够用。

网友AR:
是因为长时间开着烙铁没有使用,就会导致头部氧化,产生氧化铁,就会影响使用

网友AS:
当烙铁头被氧化时,焊料将无法很好地附着在烙铁头上。 所以你需要锉掉尖端的氧化层。

网友AT:
换把带温控的烙铁,那种简单的纯发热烙铁寿命确实不行

网友AU:
使用烙铁时尽量用略湿的海绵擦,再上锡再对着海绵擦,一般可以擦掉。不要用砂纸打磨,电烙铁用完再给它上一层锡保存,实在不行可以买专门的烙铁头去氧化膏。最后还是推荐直接买一个好点的电烙铁焊台。

网友AV:
大部分情况下是烙铁头质量不好,不粘锡。以前我在一家公司用的烙铁,也长时间烙铁处于高温下,也没有头子不粘锡的情况,主要是上面粘有锡,也利于下次使用。现在这家公司的烙铁头就是玻璃公鸡啥也不粘,焊接东西还好,可以把锡熔化焊接,焊接芯片就恼火了,特别是多引脚的那种,拖焊后除锡,基本很难带走一点锡,搞半天芯片引脚上的锡都清不干净。

网友AW:
别看烙铁简单,能用精就很少,能用精加保养好的更少之又少
使用烙铁要懂得控温,还有要舍得加锡
控温就是好比给汽车发动机冷却、散热,温度控制不好,当然烙铁就很容易废掉,可能有人说我用恒温烙铁,控温没问题,那我只能呵呵!我的意见是,使用烙铁一定要使用湿水海绵,不光能清洁烙铁头,关键的是能控温。
烙铁加锡,就好比给汽车发动机加机油,要舍得加锡,要保证闲置的烙铁头上时时有足够的锡,高手使用烙铁焊、取元件都是大量的加锡。
以上两点如果能领会到要点,你会发现市面上再差的烙铁也不会那么快就废掉。

网友AX:
其实确实是和使用习惯有关系!我看了很多人说砂纸打磨,其实不好,不管有么有合金涂层,打磨只会越磨越细,而且表面不光滑,更不好上锡,更不耐氧化。找一个喜糖盒子,再找一点纯铜网(正规的好电缆外面那种屏蔽网;找一回就行,不要说不好找,既然用到烙铁,总是会用到电缆线的),里面放点松香,没事蹭2下,保持光亮,保持烙铁头上总是有一层锡,保证时刻是锡在氧化,长时间不用,断开烙铁电源!黄花控温的也不贵的!

网友AY:
买把t.12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AZ:
氧化了嘛,每次用完最好在烙铁头上上一层锡,不要长时间空烧。不行的话就换个好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