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芯片的电池引脚,最高耐压的多少

楼主:
TP4056充电芯片的电池引脚,最高耐压的多少

网友A(2023-03-06):
手册上是如何说的呢?发个芯片的DATASHEET,我找找看。

网友B:
-0.3-7V,建议用TP4056X,-4.35-7V可以防反接电池

网友C:
一般不要超过6V为好。

网友D:
我做了几个,都被女儿用12伏充电器,充爆了,不过都是充电板烧了,电池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