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单片机的错误问题,求大神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
在做单片机的一个秒表, ,这个是定义好的名称。 这是中断函数里的一部分
这个是出现的错误,就是上面函数中语句出现的错误。

搞不明白哪里出错了,请教各位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2023-03-06):
试试换成++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我明白了

网友D:
除了花括号的错误;  另外你这个程序,中断里没有赋值! 中断用的自动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除了花括号的错误;  另外你这个程序,中断里没有赋值! 中断用的自动重装?

赋值在我排查错误的时候删掉了,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