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STC单片机中如何实现图中的PWM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STC中如何实现图中的PWM

网友A(2023-03-09):
官网有个pwm例程

网友B:
楼主你确定这是PWM吗?

网友C:
就你图中波形而言,直接用定时器控制IO会比PWM控制更简单实在。

网友D:
PWM不好实现控制吧

网友E:
你非要用PWM也行,设置PWM产生一个周期后中断,然后按事先排好的顺序改变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