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数据问题,单片机程序读不出来

楼主(2023-03-06):
已经在逻辑分析仪看到了正常的温度数据反馈,但是程序读不出来,附上读温度函数,读出高电平

uint8_t B20_ReadByte(void)
{
uint8_t i,data=0;
for(i=0;i < 8;i++)     //位计数值
{
  data>>=1;      //右移,准备接受新的数据位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O);

  DS18B20_OUT = 0;//拉低,启动读数据位
  DELAY_US(5);      //等待5微秒
  DS18B20_OUT = 1;  //释放总线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I);         //配置为输入,开始读取数据位
  DELAY_US(12);      //等待5微秒
  if(DS18B20_IN)//该位是否为高
  {
   data|=0x80;     //是就将此位置高
  }
  if(!DS18B20_IN)//该位是否为高
  {
   data&=~0x80;     //是就将此位置高
  }
  DELAY_US(48);     //等待50微秒
}
return data;     //将读到的一个字节返回
}

网友A:
看代码,似乎对数据的时序有误解

网友B:
18b20可以读出从9位到12位的不同分辨率的值,需要的时间不一样,从93ms到750ms,你检查一下是否给器件读出数据留出足够的时间。

网友C:
网上有很多DS18B20的戏动程序呀,很多开发板也有这个代码,你可以找找。人家写的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