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02: 'ADC_RES': undefined identifier这个怎么改啊?

楼主(2023-03-06):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nit0=P3^2;//外部中断0引脚
sbit Init1=P3^3;//外部中断1引脚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SouthRate=0;  //南 频率
unsigned int NorthRate=0;  //北 频率
unsigned int WestRate=0;   //西 频率
unsigned int EastRate=0;   //东 频率
unsigned int SouthStrength=0;  //南 强度
unsigned int NorthStrength=0;  //北 强度
unsigned int WestStrength=0;   //西 强度
unsigned int EastStrength=0;   //东 强度
/********************************************************************
* 名称 :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
* 功能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值 10位ADC
* 输入 : a 通道
* 输出 : 当前通道的AD值
***********************************************************************/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
{
            P1ASF = 0xff;                //P1做ADC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ADC_CONTR=0XE8|a;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10;
                        return (unsigned int)ADC_RES<<2|ADC_RESL;
}

1.c(23): error C202: 'P1AS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24): error C202: 'ADC_RES': undefined identifier
1.c(25): error C202: 'ADC_RESL': undefined identifier
1.c(26):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1):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2):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3): error C202: 'ADC_RES':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你的MCU头文件呢?

网友B:
你需要先找到ADC_RES这个变量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C:
未定义呗,全局搜一下,有的话把头文件包括进来,没有的话就自己定义吧

网友D:
把 单片机 的头文件包括进来,比如:
#include <STC8H.H>,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或者你头铁,自己定义一遍也行.

网友E:
未包含该定义的头文件,如#include “reg5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