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在LCD602上可以显示在OLED上就不行了 求解

楼主(2023-03-06):
DHT11数据处理

DHT11数据处理

显示结果

显示结果

main函数

main函数

网友A:
1、OLED没驱动好;
2、OLED没接对线;
3、OLED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OLED没驱动好;
2、OLED没接对线;
3、OLED坏了。

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人家是OLED可以正常显示的,就是温湿度的数据不正确而已。
就这么一丁点的信息内容,我可是猜不出来问题在哪。

网友C:
是不是数组错了

网友D:
数据内容问题,存储温湿度的数组本身是ASCII码,可以直接显示,不用使用sprintf转换了

楼主:
解决了 之前是用at89c51写的dht11时序 这次换了iap15芯片 忘记换dht11的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