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AX生成代码出错

楼主(2023-03-06):
    CubeMAX生成的代码,打开MDK是错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A:
.eww是IAR的,你用keil怎么能打得开,起码生成的时候选择keil工程啊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ww是IAR的,你用keil怎么能打得开,起码生成的时候选择keil工程啊 = =

是的,弄错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