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P32手势切换天气相册的制作 附程序

楼主:
硬件部分
一块ESP32开发板、一块TFT显示屏(驱动ILI9341、不用触摸、尺寸自选,用的是240*320,2.8寸)、Micro SD卡读取模块、micro SD卡(我测试的时候2G的挂载成功但是无法读取,最后用的128M的)、PAJ7620手势传感器。

SP32模块作为主控,实现天气信息获取以及将SD卡内图片推送到TFT屏幕上。在连线时,需要注意一点:因为TFT屏幕与SD卡共用一套SPI,所以他们的一些引脚是接在一起的,只需要控制片选引脚即可,PAJ7620使用的是IIC总线(PAJ7620未在图中绘出),在源码里我注释了接线的引脚。
软件流程
流程根据功能化为4个部分,心知天气API获取,网页图片上传、手势传感器切花,FTF显示,每个部分的相关操作如下图:

硬件部分与软件流程图:

部分代码
#include "JpegDecode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using namespace std;

//---------------------------------------------------------------------------

void JpegDecoder::DecoderTable()
{
        int val = 0; // type of table ( DC(0,1) or AC(0,1) )
        uint8_t buf[16];

        fread(&val, 1, 1, fp); // get type of table
        fread(buf, 1, 16, fp); // get key value
        map<string, uint8_t> &tb = huffman[val];

        string keyStr = "";
        for (int i = 0; i < 16; i++) // length of key (i.e. i = 2 means key = 000 , 001 , 010 , 011 or ...)
        {
                int cnt = buf[i]; // number of key, which length is (i+1)

                /* alignment */
                for (int k = keyStr.length(); k <= i; k++)
                {
                        keyStr += "0";
                }

                while (cnt > 0)
                {
                        /* value of key */
                        fread(&val, 1, 1, fp); // read value
                        //printf("%s = %X\n", keyStr.c_str(), val);
                        tb.insert(pair<string, uint8_t>(keyStr, val));

                        /* increment */
                        int carry = 1; //??λ
                        for (int k = keyStr.length() - 1; k >= 0; k--)
                        {
                                int tmpVal = (keyStr[k] + carry - '0'); //?????λ
                                carry = tmpVal / 2;
                                keyStr[k] = tmpVal % 2 + '0'; //??????λ???
                        }
                        cnt = cnt - 1;
                }
        }
}

//-------------------------------------------------------------------------------

Mtx JpegDecoder::InveseSample(Mtx& block, int number)
{
        Mtx ret;

        int x = (number / 2) * 4;
        int y = (number % 2) * 4;
        for (int i = 0; i < 8; i += 2)
        {
                for (int j = 0; j < 8; j += 2)
                {
                        ret[i][j] = ret[i][j + 1] = ret[i + 1][j] = ret[i + 1][j + 1] = block[x + i / 2][y + j / 2];
                }
        }

        return ret;
}

/* @brief ????????? YCbCr -> RGB
*/
void JpegDecoder::ConvertClrSpace(Mtx &Y, Mtx &Cb, Mtx &Cr, Pixel out[8][8])
{
        for (int i = 0; i < 8; i++)
        {
                for (int j = 0; j < 8; j++)
                {
                        out[i][j].R = Y[i][j] + 1.402 * Cr[i][j] + 128;
                        out[i][j].G = Y[i][j] - 0.34414 * Cb[i][j] - 0.71414 * Cr[i][j] + 128;
                        out[i][j].B = Y[i][j] + 1.772 * Cb[i][j] + 128;

                        /* ??? */
                        if (out[i][j].R > 255) out[i][j].R = 255;
                        if (out[i][j].G > 255) out[i][j].G = 255;
                        if (out[i][j].B > 255) out[i][j].B = 255;

                        /* ??? */
                        if (out[i][j].R < 0) out[i][j].R = 0;
                        if (out[i][j].G < 0) out[i][j].G = 0;
                        if (out[i][j].B < 0) out[i][j].B = 0;
                }
        }
}

/* @brief ???? ConvertClrSpace(), ?? MCU ?е? YCbCr ??????? RGB ???
*/
void JpegDecoder::Convert()
{
        Mtx cb;
        Mtx cr;
        Pixel out[8][8];

        cb = InveseSample(mcu.cbMtx, 0);
        cr = InveseSample(mcu.crMtx, 0);
        ConvertClrSpace(mcu.yMtx[0], cb, cr, out);
        WriteToRGBBuffer(out, 0);

        cb = InveseSample(mcu.cbMtx, 1);
        cr = InveseSample(mcu.crMtx, 1);
        ConvertClrSpace(mcu.yMtx[1], cb, cr, out);
        WriteToRGBBuffer(out, 1);

        cb = InveseSample(mcu.cbMtx, 2);
        cr = InveseSample(mcu.crMtx, 2);
        ConvertClrSpace(mcu.yMtx[2], cb, cr, out);
        WriteToRGBBuffer(out, 2);

        //for (int i = 0; i < 8; i++)
        //{
        //        for (int j = 0; j < 8; j++)
        //        {
        //                cr[i][j] = mcu.crMtx[4 + i % 4][4 + j % 4];
        //                cb[i][j] = mcu.cbMtx[4 + i % 4][4 + i % 4];
        //        }
        //}

        cb = InveseSample(mcu.cbMtx, 3);
        cr = InveseSample(mcu.crMtx, 3);
        ConvertClrSpace(mcu.yMtx[3], cb, cr, out);
        WriteToRGBBuffer(out, 3);
}

/* @brief ??????????RGB????д??RGB????????
        @buf: ????????
        @blockIndex: ?????? ????Χ: 00, 01, 10, 11 (??????) -> 0??1??2??3 (?????)

*/
void JpegDecoder::WriteToRGBBuffer(Pixel buf[8][8], int blockIndex)
{
        int xOffset = 8 * (blockIndex & 0x02) >> 1; // binary: blockIndex & 10 (i.e. if blockIndex =  01 => blockIndex & 0x02 == 01 & 10 => xOffset = 0 * 8 = 0 )
        int yOffset = 8 * (blockIndex & 0x01);      // binary: blockIndex & 01 (i.e. if blockIndex =  01 => blockIndex & 0x01 == 01 & 01 => yOffset = 1 * 8 = 8 )
        for (int i = 0; i < 8; i++)
        {
                for (int j = 0; j < 8; j++)
                {
                        rgbBuf[xOffset + i][yOffset + j].R = buf[i][j].R;
                        rgbBuf[xOffset + i][yOffset + j].G = buf[i][j].G;
                        rgbBuf[xOffset + i][yOffset + j].B = buf[i][j].B;
                }
        }
}

//-------------------------------------------------------------------------------

/* @brief ??????? MCU
*/
void JpegDecoder::DecoderNextMCU()
{
        /* Y ?????? ??? 0??? */
        DecoderMtx(mcu.yMtx[0], 0, quantY, dcY);
        DecoderMtx(mcu.yMtx[1], 0, quantY, dcY);
        DecoderMtx(mcu.yMtx[2], 0, quantY, dcY);
        DecoderMtx(mcu.yMtx[3], 0, quantY, dcY);

        /* Cb, Cr ?????? ??? 1??? */
        DecoderMtx(mcu.cbMtx, 1, quantC, dcCr);
        DecoderMtx(mcu.crMtx, 1, quantC, dcCb);
}

//--------------------------------------------------------------------

/* @brief ??????? 8 x 8 ??????
*/
void JpegDecoder::DecoderMtx(Mtx &block, int table, uint8_t *quant, int &dc)
{
        if (endOfDecoder) return; // ???????

        // reset matrix
        for (int i = 0; i < 64; i++) block[i / 8][i % 8] = 0x0;

        // decoder DC of matrix
        int length = FindKeyValue(table);
        int value = GetRealValue(length);
        dc += value; // DC
        block[0][0] = dc;

        // decoder AC of matrix, table = table + 16 => table = 0x00 (DC-0)-> table = 0x10 (AC-0)
        for (int i = 1; i < 64; i++)
        {
                length = FindKeyValue(table + 16);
                if (length == 0x0) break; // ????????

                value = GetRealValue(length & 0xf); // ??? 4λ??????????
                i += (length >> 4);          // ??? 4λ???г????
                block[i / 8][i % 8] = value; // AC
        }

        // ??????
        for (int i = 0; i < 64; i++) block[i / 8][i % 8] *= quant[i];

        // ?? Zig-Zag ????
        UnZigZag(block);

        // ?????????任
        IDCT(block);
}

/* @brief ?????????????????????Ч?
*/
int JpegDecoder::FindKeyValue(int table)
{
        map<string, uint8_t> &huf = huffman[table];

        string keyStr = "";
        while (huf.find(keyStr) == huf.end())
        {
                //printf("%s\n", keyStr.c_str());
                keyStr += (NextBit() + '0'); // char of 0 or 1
        }

        //printf("%s = %d\n", keyStr.c_str(), huf[keyStr]);
        return huf[keyStr];
}

/* ????????????????????? */
int JpegDecoder::GetRealValue(int length)
{
        int retVal = 0;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retVal = (retVal << 1) + NextBit();
        }

        return (retVal >= pow(2, length - 1) ? retVal : retVal - pow(2, length) + 1);
}
//---------------------------------------------------------------------

/* @brief ????
*/
BitmapImage &JpegDecoder::Decoder()
{
        /* decoder quant table */
        DecoderQuant();

        /* decoder width and height of image */
        DecoderSize();

        /* decoder huffman table of DC and AC */
        DecoderHuffman();

        /* decoder data */
        ToStartOfData();

        /* decoder MCU */
        int totalBlock = xNumberOfBlock * yNumberOfBlock;
        while (!endOfDecoder && (idxOfBlock < totalBlock))
        {
                DecoderNextMCU();

                Convert();

                WirteBlock(rgbBuf);
        }

        /* end of decoder */
        return img;
}

压缩文件

压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