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产生一个控制电机转速和正反转的PWM信号

楼主(2023-03-06):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需要先找到能够产生一个控制电机转速和正反转的PWM信号的51单片机。

网友B: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P1.0               //PWM输出

void delay(u16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out_time, bright_time;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1s
        {
                 i=0;

                 for(bright_time=0;bright_time<=500;bright_time++)
                {
                        out_time=500-bright_time;
                        PWM=1;
                        delay(out_time);
                        PWM=0;
                        delay(bright_time);
                }

                for(out_time=0;out_time<=500;out_time++)
                {
                        bright_time=500-out_time;
                        PWM=0;
                        delay(bright_time);
                        PWM=1;
                        delay(out_tim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