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APP控制的热水器?求助各位帮忙 怎么入手

楼主(2023-03-06):
做了好多次,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APP控制热水器,求助各位帮忙

网友A:
随便找个esp8266的应用例程,改一改就行了。

网友B:
热水器要APP控制? 没太搞明白要控制什么;热水器不是无人值守的吗? 比如面板上设置45度;只要打开水龙头就自动开关机了呀  一年四季都不需要去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