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位加密的问题

楼主(2023-03-06):
我看了一个别人的加密数据,当未加密的数据为0x44的时候,左移4位,变成了0x40.想通过移位得到原来的数,却回不来了。还有就是0x14,0x24等左移4位后都是0x40;都得不到原来的未加密数据。但是其它的数据看都是通过移位加密的。请教一下大家,看看是怎么加密的。

网友A:
代码你没看全,这种丢失信息的移位根本没法用于加密,要么是你理解错了移位的具体操作,要么是你没看到其他地方把丢失信息补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你没看全,这种丢失信息的移位根本没法用于加密,要么是你理解错了移位的具体操作,要么是你没看到其他 ...

没有代码,根据数据推测的:

网友B:
那就是推测错误,没有加密后丢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你没看全,这种丢失信息的移位根本没法用于加密,要么是你理解错了移位的具体操作,要么是你没看到其他 ...

没有代码,根据数据推测的:
原始数据:18 84 44  24 18 00
加密数据:8F 4F 4F  4F 8F 0F

设加密数据为Y,原始数据为X
推出来公式为:Y=X<<4+0xf

网友C:
简单方法有多种:
加密时不加任何东西就环移4位,解密时同方向再环移4位,数据就回来了。
还可以原数据异或某个固定值,解密时同同样异或这个值,数据一样就回来了。
也可以数据取反,解密时再次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方法有多种:
加密时不加任何东西就环移4位,解密时同方向再环移4位,数据就回来了。
还可以原数据异 ...

我用上面那个机损方式可以推出它90%的数据。有10%是移不回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上面那个机损方式可以推出它90%的数据。有10%是移不回来的

那就说明这方法不可靠了~~一个数据都不能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说明这方法不可靠了~~一个数据都不能丢~~

00 10  08 01 F8 01 FC 01 FC 01 00 01//未加密数据
00 11  11 02 F1 03 F9 03 F9 03 01 02 //加密1组
00 12  23 04 E3 07 F3 07 F3 07 03 04 //加密2组
00 13  47 08 C7 0F E7 0F E7 0F 07 08  //加密3组
00 14  8F 10 8F 1F CF 1F CF 1F 0F 10  //加密4组
00 15  1F 21 1F 3F 9F 3F 9F 3F 1F 20  //加密5组
您可以帮忙看一眼加密规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 10  08 01 F8 01 FC 01 FC 01 00 01//未加密数据
00 11  11 02 F1 03 F9 03 F9 03 01 02 //加密1组 ...

呵呵~~猜猜看游戏,不好玩!数据少了伤脑,数据多发费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00 10  08 01 F8 01 FC 01 FC 01 00 01//未加密数据
00 11  11 02 F1 03 F9 03 F9 03 01 02 //加密1组 ...

你这数据,加密不加密不是一一对应的吗?咋就一对多了?

网友D:
如果是商用的加密,决不可能就是简单地移位,应该有算法的,比如密钥是一串字符,与源数据一一某种运算,不会是一字节对应一字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00 10  08 01 F8 01 FC 01 FC 01 00 01//未加密数据
00 11  11 02 F1 03 F9 03 F9 03 01 02 //加密1组 ...

是通过后边五组,推出未加密的吗?这五组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吧?还有这是个简单加密系统吗?

网友F:
如果是工业商用的,那是很大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的加密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