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条的LED电压这么高?

楼主(2023-03-07):
看样子也就是3乘3毫米大小,工作电压却有9V?功率大大超过传统的3VLED,体积却没有增大,散热怎么考虑的?

网友A:
这LED类型是2835,2.8*3.5 mm, 最大电流100mA,9V , 内部是用3个3V串联的。号称1W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LED类型是2835,2.8*3.5 mm, 最大电流100mA,9V , 内部是用3个3V串联的。号称1W功率

哦,明白了。“2B4C*2-8D+8D”的意思就是2并联为一组4组串联共8个为一大组,两大组装在一个520毫米长18毫米宽的灯条上,LED型号是2835.单灯珠1W的功率散热可是大问题!4个灯条串联共64个LED。60多W的照明功率!缺少恒流板不知实际工作状态如何?

网友B:
少见多怪了。大街上led软膜灯箱里都是220v高压灯条,有专用驱动ic。软膜卡布灯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见多怪了。大街上led软膜灯箱里都是220v高压灯条,有专用驱动ic。软膜卡布灯箱。

这个LED灯共4个灯条,每条36V四个串联是144V,不太可能直接220V市电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LED灯共4个灯条,每条36V四个串联是144V,不太可能直接220V市电整流?

这种是三色吸顶灯条,有个专门的驱动器。不是我说的灯箱里那种。真想玩上某一个宝看下。

网友C:
某一个宝有专门的驱动器

网友D:
有可能的话自己弄一个恒流源,可以适用不同电压范围,之前仿真设计过,不过手头没元件实际验证,当然,如果接市电的话串联越多恒流管功耗就越低也越安全.

网友E:
某一个宝上我还看到过单颗的贴片led额定电压18V的,不是大功率的集成灯珠,就是小的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三色吸顶灯条,有个专门的驱动器。不是我说的灯箱里那种。真想玩上某一个宝看下。

不是三色的吧?一个管壳里封装3个管芯,只有一种颜色,有暖色的,冷白色的区别。一个灯条上暖色和冷色相间排列共16颗。如果变色也就是冷,暖色变化。从接线来看如果能变色应该是由恒流板控制的,因为220V只能控制恒流板的通或断,而不能控制LED颜色的转换.但是220V端也不能控制恒流板直流输出给哪种颜色的LED转换呀?捉摸不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一个宝有专门的驱动器

您说的是不是一个开关(220V端)分别控制3个灯的转换:开一下亮一个灯,再开亮两个灯,第三次开亮3个灯第四次全关断

网友F:
你这还不是最高的,我见过的海信电视机里面的单颗CSP灯珠24V的,国内还没有找到灯珠厂能做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2B4C*2-8D+8D”的意思就是2并联为一组4组串联共8个为一大组,两大组装在一个520毫米长18毫 ...

某一个宝上大把的通用恒流板,我们公司之前收到的一款恒流板输出电压在40-250付,最大输出电流120毫安,

网友G:
2B4C,就是2并4串,应该是12V的灯条。
220V供电照明LED一般都到10串,比如我常用20串的,60V。

网友H:
这没啥好奇怪的; COB封装; 单颗灯有90多伏的 也有12V的; 里面就是多颗3.3V灯珠串联;好处就是可以简化驱动电源; 比如90V输入只要1A电流就可以了; 如果是3.3V电源 就需要30A的电流; 成本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2B4C,就是2并4串,应该是12V的灯条。
220V供电照明LED一般都到10串,比如我常用20串的,60V。

我原以为2饼4串是12V,实际是36V!

网友I:
单个灯电压是3.2v, 3个封装起来串联就是9.6v. 散热是靠ocb反面的铝板基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没啥好奇怪的; COB封装; 单颗灯有90多伏的 也有12V的; 里面就是多颗3.3V灯珠串联;好处就是可以简化驱 ...

此段话费解:“好处就是可以简化驱动电源; 比如90V输入只要1A电流就可以了; 如果是3.3V电源 就需要30A的电流; 成本大大增加”。是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90V输入只要10个灯珠就可以了; 如果是3.3V电源 就需要约30个灯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段话费解:“好处就是可以简化驱动电源; 比如90V输入只要1A电流就可以了; 如果是3.3V电源 就需要30A ...

比如90w的灯,1颗灯珠1瓦,需要90颗灯珠。

90V高压串联的话,主线电流1A就可以了。3.3V低压并联的话(实际没这么用的,一般低压是12V),主线需要30A的大电流,对主线要求很高,很容易烧毁。

装过很多灯箱,以前用的12V低压灯条,主线至少用2平方国标线(再粗成本高用不起了),发热还很大,不注意就烧接头。现在用高压220V灯条,主线用1平方国标线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90w的灯,1颗灯珠1瓦,需要90颗灯珠。

90V高压串联的话,主线电流1A就可以了。3.3V低压并联的话( ...

哦,您的意思是相同功率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