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外设函数库下载 代码详细注释

楼主(2023-03-07):
STC8 外设函数库+原理图,例程均有详细说明;

详细注释的单片机程序代码如图

网友A:
感谢群主分享!我们相互学习交流! STC32库函数20230323版及权威使用指南更新,改进意见征集中
2023.03.23
1.  独立例程添加“A1-STC32G高级PWM1-PWM2-PWM3-PWM4输出测试程序”;
2.  独立例程添加“A2-STC32G高级PWM5-PWM6-PWM7-PWM8输出测试程序”;
3.  UART串口 函数库,在头文件添加阻塞模式/队列模式设置选择定义,可通过定义选择串口发送模式;
4,PWM库增加了另外一种风格的库
5.  更新“STC32库函数使用说明”。
====不懂原理,也可以应用,离开数据手册也能开发 / 那是努力的方向,自成体系

为了方便初学者使用,快速的上手使用STC的单片机进行开发,STC制作了库函数例程包,
将单片机各个模块的寄存器配置通过函数封装起来,用户只要传递参数给函数并进行调用,
就可以完成寄存器的配置,不用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单片机寄存器的功能和用法,
极大的提升了开发速度。

用户在使用库函数例程包过程中可能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打算写一份详细点
的使用说明,方便大家快速的熟悉与上手。这几天搭建了一个框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

网友B(2024-04-16):
非常好,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