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当快速整流二极管用 IBC的最大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23-03-07):
NPN三极管 E悬空,BC做二极管,IBC的最大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感觉不能吧,在结构上来讲集电结比较薄一些,感觉容易被击穿吧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二极管了?不合适的。

网友C:
用的是BE来整流,没见过用BC的。而且三极管做整流,我见过的都是在小信号应用中。

网友D:
直接用二级管呗

网友E:
IBC的最大电流,怎么计算;
这就好比一根可以承受10公斤的绳子,连接处用的是一根头发丝; 最大承受力以头发丝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