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PCB有谁会弄这样的多边形铺铜开窗?

楼主(2023-03-07):
(图片)

网友A:
他这里用的是铺铜的方式,把覆铜的线宽线距设置一下,就有这样的效果。然后再盖一层去阻焊层,最终就成这样亮亮的焊盘了。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在SOLDER直接放置多边形填充 CTRLC CTRLV多放些也成这样~

网友B:
楼主想问的是阻焊层的开窗吧,我都是直接SOLDER层放置多边形填充就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里用的是铺铜的方式,把覆铜的线宽线距设置一下,就有这样的效果。然后再盖一层去阻焊层,最终就成这样 ...

我试过了不行的,我要的是中间开窗上锡,如果像你这样做只能是线的边条上锡.

网友C:
CAD画出一个个菱形,然后导入开窗层

网友D:
我来回答:
第一步:设多边形为网格,45度,线宽=网格的3分之1,铺铜后形成一个个网格,
第二步:设全铜铺铜,勾除“删除死铜”,线宽略大于网格,安全间距设小,比如1mil,第一步和第2步的网络必需不同!
第三步:把第一步形成的删除,把第二步形成的解散,并转为阻焊层。
第四步:再按常规方法再铺一次铜 。
第五步:大功告成。
前后三次铺铜的节点位置尽量一致,都选用同一电气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的是阻焊层的开窗吧,我都是直接SOLDER层放置多边形填充就成这样的

你这怎样画只能线边上到锡

网友E:
先放一层敷铜,再转动45度,再把敷铜属性改成开窗层,这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回答:
第一步:设多边形为网格,45度,线宽=网格的3分之1,铺铜后形成一个个网格,
第二步:设全铜 ...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不知那里出问题.

网友F:
看你用什么软件;我比较熟练pads ;所以这个开窗在PadS 里面很容易实现;至于其它的软件应该也很容易实现;因为开窗是最基本的操作;把栅格设置好后(比如20Mill间距);只需要复制 粘贴就可以了;阻焊层(solder mask),是指印刷电路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实际上这阻焊层使用的是负片输出,所以在阻焊层的形状映射到板子上以后,并不是上了绿油阻焊,反而是露出了铜皮。看懂红色内容你就会搞了; 其实就是在阻焊层画出你想要的形状;因为是负片输出;实际出板的时候;你在阻焊层画的形状恰好就是没有绿油的形状;也就是俗称的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用什么软件;我比较熟练pads ;所以这个开窗在PadS 里面很容易实现;至于其它的软件应该也很容易实现; ...

我用的AD19

网友G: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增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增大电流吗?

增加散热

网友D:
我这边是用99SE的。
那你改一下:第一步的层改选为KeepOut层,铺完格子后,先解散这个多边形,再往下走第二步。。试试~~,

网友D:
你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是用99SE的。
那你改一下:第一步的层改选为KeepOut层,铺完格子后,先解散这个多边形,再往下走 ...

我试了一下可以了,就是转换不到阻焊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了,就是转换不到阻焊层

解散这个多边形,然后批量个修改层属性,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吧

是的,就是转换不了到阻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散这个多边形,然后批量个修改层属性,会不?

然后怎样批量改层属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转换不了到阻焊层

1、选中你要修改层属性的所有元素(原始多边形转不了,转了要重新铺铜,图形就变了,所以要先解散多边形)
2、右键点击你选中的内容,选菜单“find similar Objects” ,适配条件是Selected,“same",,其它都是”Any“
3、点击ok。
4、在弹窗中把层属性改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选中你要修改层属性的所有元素(原始多边形转不了,转了要重新铺铜,图形就变了,所以要先解散多边形 ...

搞定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选中你要修改层属性的所有元素(原始多边形转不了,转了要重新铺铜,图形就变了,所以要先解散多边形 ...

可是在AD19版在禁止布线层画不了多边形

网友D:
99se/ad6.9/ad9,试过都可以,其它版本没安装没得试
不一定要在KeepOut层。重点在于2处:
1、第一次要生成网格状的铜,第二次就是往网格中填充实心铜,网格铜与填充铜不能同网络,
2、填充实心铜时的安会间距要改小,不能与网格铜一样的。网格铜的多边形不解散,是填充不了实心铜的

网友H:
立创的话,可以手动选铺铜区,再次选单独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