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485使用的一些问题 在发送的数据结尾多发0x00?

楼主(2023-03-07):
各位大神我在使用MAX485进行485通讯时遇到了在发送的数据结尾多发0x00的现象。
首先我是通过STC8H3K48S2的串口1_4发送0x55的数据 波特率为9600,然而我在接收端收到的是0x55 0x00,通过串口观察STC8H3K48S2发出的数据确实是0X55,而且MAX485芯片的状态为发射状态。是不是需要在A,B上添加上拉跟下拉电阻?

楼主:
我的485地跟STC8H的地是公地状态

网友A:
两边串口的停止位校验位设置一样吗?两边的串口配置必须一样哦。

网友B:
485的AB线要接上拉、下拉、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串口的停止位校验位设置一样吗?两边的串口配置必须一样哦。

是一样的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485的起始位为0 我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了 发射状态时A-B一直为低 那么起始位为0符合485的通讯格式,所以数据后面会有00;但是我在发射0x55 0x56时 却收到了 0x55 0x2A,示波器看0X55 0X2A数据也是符合波形的 现在正在找原因 可能也是没有及时转换收发状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的AB线要接上拉、下拉、匹配电阻。

上下拉没加 匹配电阻加了 目前可能是找到原因了,您可以看5楼我的回答

网友C:
只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D:
上下拉是必须要加的,发送端发送完毕应该转入接收状态,当总线所有节点都是接收状态,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收到什么乱七八糟数据都是可能的。上下拉电阻就是在这种时候把总线拉到确定状态的。